[慧荣] 慧荣SM3267AE 镁光颗粒U盘开卡失败,求救

楼主(2021-03-21):
 设备描述: [R:]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MEMORY BAR)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3267

设备供应商: Silicon Motion,Inc.
 设备名称: SM3267AB MEMORY BAR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MEMORY BAR
产品修订版: 10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7AE - ISP NONE
闪存识别码: 2CA46432AA04 - Micron(美光) FBNL06B256G1KDBABJ4-6AL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32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MT29F256G08CBCBB x 1片/通道 x 1通道
[1CE]FBNL06B256G1KDBABJ4-6AL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2CA46432AA04        --------
--------        --------
--------        --------
--------        --------
--------        --------
--------        --------
--------        --------
--------        --------

网友A:
ID都认了啊????、为什么开不了????工具里面能不能自动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都认了啊????、为什么开不了????工具里面能不能自动选出来????? ...

不行呀,量产不过,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量产状况会显示 Download ISP Fail(04)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产状况会显示 Download ISP Fail(04)

你倒是贴图上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贴图上来啊

麻烦您看下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您看下如何解决,谢谢了

贴一下设置图

楼主:
原始固件是这个
量产设置都是默认的

网友B:
找一下看SM3267AEISP-L06.BIN是否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下看SM3267AEISP-L06.BIN是否存在

存在呀,仔细看了

网友C:
换工具 既然原版本信息有 就用原版本的固件去试试,那个工具是sm32Xtest_V2.5.69_v4_R12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工具 既然原版本信息有 就用原版本的固件去试试,那个工具是sm32Xtest_V2.5.69_v4_R1214 ...

用这个也量产不出,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