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千元主板也可搭载十代CPU,华硕B460重炮手PRO主板装机实测

楼主(2021-03-21):
在去年十代CPU还是一款红得发紫的CPU,但是要想入手十代CPU的门槛却比较高,因为十代CPU接口类型为全新的LGA1200,必须搭配400系列芯片组使用,在当时十代CPU发布之时,攒机爱好者们也只有Z490可以选择,但是华硕接着就发布了B460系列主板,打破了想要上十代CPU必须选择Z490的局面,并且这个系列的主板售价也徘徊在千元左右,使得想入手十代CPU的小伙伴也能买得起,这次非常有幸拿到了华硕TUF GAMING B460M-PRO重炮手,那么仅售799价格的主板再搭配我手中的i7-10700KF将会达到什么水平呢?

外观细节
华硕B460重炮手PRO的外包装风格延续了华硕电竞特工系列配色——黑黄灰,盒子采用了方盒设计,包装右上角可以了解到这款主板支持神光同步,在神光同步左边是“扫码即享一年换新”的二维码,这个售后服务相比免费维修给了攒机爱好者更大动力去折腾。

主板全称为华硕电竞特工主板——TUF GAMING B460M-PRO,但是华硕同时还给这款主板起了一个霸气的名字——重炮手。从左下角可以解读到这款主板支持LGA1200接口、可搭载AMD CPU、支持DTS和HDMI。

包装盒右下角为电竞特工的LOGO标识。

包装盒的两侧采用对称设计,但是两侧整体配色形成了黑白反差比。

包装背面附有主板的宣传照,左侧标注了I/O接口、USB、网络、音效、中央处理器、芯片组、内存、显示接口、存储、扩展槽等参数信息。而在硬件配置信息下方是神光同步、TUF GAMING特工联盟标识、M.2散热片、电竞游戏网络优化等卖点介绍。

打开包装后其实在主板外还包裹着一层静电保护袋,但为了拍照方便,所以提前把静电保护袋取了下来。主板板型为M-ATX,有人也称这种主板为紧凑型主板,因为M-ATX主板要比标准的ATX小不少。

接着我们来重点看看这款主板的主要细节,首先来主板CPU区域,由于接口为LGA1200,所以CPU区域面积要比接口为LGA1366的区域面积小一点。

CPU槽采用了单边锁锁扣设计,打开CPU槽时,只需要按压一侧锁扣便可弹开卡槽。

主板的CPU FAN接口与内存插槽紧挨着,内存插槽为4插槽设计,支持最高128GB DDR4
2933/2800/2666/2400/2133MHz内存,内存槽采用了单边锁扣设计,在拆卸或安装时,并不会由于显卡太长而影响内存条拔插。

在扩展槽方面,配备了PCIe 3.0×16插槽(支持×16模式)、PCIe 3.0×16插槽(支持×16模式)以及PCIe 3.0×1插槽。

SATA接口一共有六个,三个置于主板正面竖插设计,另外三个置于主板正面侧装设计。

华硕B460重炮手PRO配备了两个M.2固态插槽,其中靠近CPU区域的主槽是有金属散热片的,也就是玩家所说的马甲,而副槽是没有金属散热片,但其可以支持22110的长固态硬盘。

在竖插设计SATA接口往右依次为4pin 12V RGB风扇插口、机箱IO控制面板针脚以及3pin 5V可编程ARGB灯光插口。

在内存槽右侧为24pin供电接口和标准20针USB3.0接口,如果你足够仔细观察的话,还会发现在24pin供电接口与USB3.0接口中间有一个四针RGB接口和LED灯珠,这四颗灯珠便是Dbug灯,用户可通过灯珠亮起的次序判断主板那个元器件出现了问题,还有一个细节之处便是这四颗灯珠会发出不一样的颜色,这样在判断问题时更加快速敏捷。

主板声卡型号为S1200A,除了这款高保真8声道解码芯片外,这块主板同时还采用了日系Nichicon专业音频电容。华硕B460重炮手PRO采用了高清音频防护线把主板与声卡隔绝开,可有效减低主板电信号对音频的干扰,再搭配DTS游戏音效能够为玩家提供身临其境的音效体验。

I/O芯片型号为NCT6798D,这款I/O芯片在重炮手B550上也露过面。

接着看看主板背面细节,虽然主板价格不足千元,但是主板背面居然也有装饰性的纹路设计,看来华硕还是非常注重外在美的。

CPU槽背部区域,在背部区域的四个角各有一个风扇固定孔位用来固定风扇支架。

为了偷工减料,许多品牌低端主板的背面焊点几乎没有几颗,而不足千元华硕B460重炮手PRO翻到背面可以看到该有的焊点一个都没少,尤其内存槽的卡扣位置焊点也没有缺少,这样会增加插槽的拉力强度,从而增加了内存槽耐用度。

这块主板除了Debug灯珠外,在背面还预留了一组氛围灯,一共有6颗,但是一般机箱右侧背板都是不透明的,所以在普通机箱上并不能展示出最好的灯光效果。

华硕B460重炮手PRO的I/O面板的采用了一体式设计,用户在安装时不需要安装防潮挡板。再来看看接口分布情况,一共有六个USB接口,其中两个USB2.0接口、四个USB3.2 Gen1 Type-A接口,除了通用的USB口外,还有一个个USB3.2 Gen1 Type-C接口。视频输出接口为DVI+HDMI两个接口。比较奇葩的是,华硕B460M-PRO重炮手还提供了一个一个PS/2键鼠两用的插孔,这玩意似乎好多年没见过了。网口为标准的RJ 45网口,其带有指示灯。音频输出接口为5孔音频接口以及SPDIF接口设计还比较丰富,可以胜任大多数用户的需求。

在配件方面,除了M.2固态硬盘高度适配垫片、M.2固态硬盘固定螺丝、2根SATA线材配件外,还附赠了一本使用说明书、TUF GAMING宣传卡片和电竞特工贴纸等。

装机体验
这次装机搭配的CPU为i7-10700KF,价格大概2K出头,一般用户都会选择i5-10400或i5-10600K,考虑到后边会升级主板,所以这次直接入手了i7-10700KF,且华硕B460重炮手PRO也可轻松驾驭

主板一共有两个M.2卡槽,其中靠近CPU槽区域的是有散热片的。

M.2固态选择了两根金士顿A2000,这款固态的温控非常优异,再加上散热片,相信装机后,固态温度控制会相对好一些。

BIOS详解
开机狂按F2便可进入BIOS介绍,其中可以查看CPU、内存、固态、风扇风速、处理器温度等基本信息。

在EZMode界面中可以对CPU风扇以及外置风扇进行“手动风扇调整”,一共有五种模式:标准、静音、高效、全速、手动,但是不能直接选择PWM和DC调速。

点击右下角的高级模式或直接按F7便可进入高级模式,第一个页面为收藏夹,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把需要的功能添加到这个页面中。

在概要页面中可以对系统语言进行设置,不过对于英语比较好的同学可以不对此设置。

在Ai Tweaker界面可以对规定范围内的CPU、内存等进行频率、电压设定,为了保险起见,小白用户还是绕道而行吧。

在高级页面中可以对一些CPU、北桥、PCH、PCH存储、PCH-FW、USB等进行设置。

在监控界面中可以对当前的电压、风扇、转速等信息进行显示。

第一次开机时有可能会发现系统不识别,这时需要在启动页面中进行开机启动项调整。

华硕B460重炮手PRO装机开机后会自动安装军械库软件,如果开机后没有自动安装军械库软件,需要到工具页面将华硕Armoury Crate设置为启动。

性能测试
接下来开始性能测试,首先看一下测试平台:i7-10700KF处理器+32G DDR4 3600MHz 内存+RTX 2070S显卡+2T NVMe协议固态。这套配置跑分134万+,应该可以算是高端配置了,其i7-10700KF采用14纳米制程,Comet Lake-S架构,默频2.8GHz,可睿频至最高5.1GHz,采用8核16线程,拥有16M三级缓存,最大支持128G内存,单CPU跑分可达56万+。

i7-10700KF在CPU-Z多线程分数为5470.9。

在CINEBENCH R15版本的测试中,i7-10700KF发挥不错,多线程得分为1988cb,不管是单核还是多核跑分表现都不错。

但在CINEBENCH R20中,CPU多线程得分居然可以达到4676cb,分数介于AMD Ryzen Threadripper 1950X与AMD Ryzen 7 1700X之间。

再来看看Fritz Chess Benchmark中的表现情况,使用线程数为16,相对性能倍数为68.70,对应的每秒千步为32976。

接下来再来进行一下生产力测试,这次采用了视频解码类的X264测试和视频渲染类的POV-Ray测试,综合测试得分为56.5。

生产力性能测试更偏重于处理器的核心线程数和处理器的频率,i7-10700KF搭配华硕B460重炮手PRO主板这套组合在生产力表现方面也尚可。

最后再来看看3D Mark跑分,Time Spy下得分为10183,其中CPU得分为10168,显卡分数为10274。

个人观点
总体来说,华硕B460重炮手PRO是相对平民化的一套主板,对于想入手10代CPU的玩家来说,有了一个保底选择。在功耗和性能方面,两者都得以兼顾,对于电竞爱好者来说不必担心高性能带来的高功耗。在做工方面,华硕B460重炮手PRO沿袭了华硕电竞特工系列的用料扎实的特点,合金散热模块搭配数字供电设计,保证了CPU在高性能运转时还能有不错的温度控制。

网友:
期待¥399的10代板。

网友:
这块板配i3还可以

网友:
现在还买什么英特尔的CPU?本身就没有性价比,配套的主板还要贵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