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车内的阅读灯拆解,准备更换LED(华域视觉科技)

楼主(2021-03-21):
手痒,拆开看看

楼主:
准备更换成LED的,这种耗电,单个650ma。

网友A:
现在啥都能叫科技公司了,组装灯的也叫科技公司

网友:
车上换成LED的得加上稳压滤波电路,要不然很容易损坏

网友:
改装成LED的吧,应该不会太难而且亮度还可以提高啊

网友:
欧司朗31的双尖就行了,led灯里就一个电阻和二极管,没啥特别的。

网友:
买哪种带 驱动电路 有电感的LED灯 换上, 只有降压电阻的LED 寿命不长

网友:
楼主离拆发动机不远了

网友B:
供电的线上串几个二极管降点电压,我的改好多年了,用的那种12伏的软灯条改的,剪三个一组即可。把上面的果冻扯掉影响散热。

网友:
耗电节能吗?主要还是看寿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啥都能叫科技公司了,组装灯的也叫科技公司

人家是汽车照明总成供应商,可不单单就这么一个顶灯能体现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更换成LED的,这种耗电,单个650ma。

期待 准备什么时候发贴

网友:
使用频率低的灯就没必要改LED了吧,而且质量不好的LED灯光会不舒服

网友:
换成合适LED的,省电也不影响亮度。

网友:
不错不错 ,以前车内的蜡烛灯也换过。

网友:
卤素灯除了亮度/耗电比较差之外.色温观感比led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的线上串几个二极管降点电压,我的改好多年了,用的那种12伏的软灯条改的,剪三个一组即可。把上面的果 ...

串几个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