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标致姥姥款307漏液的防炫目后视镜,无法修复放弃

楼主(2021-03-22):
中间有液体痕迹

这里不用拆,拆开后看到白拆了

这里不用拆,拆开后看到白拆了

这里不用拆,拆开后看到白拆了

7808稳压器

两层玻璃粘的很结实,没法分开,没法办放弃。要不换个单层镜子,要不分开清理干净去掉外层玻璃,放弃

充液口,黑色是一圈胶

网友A:
防眩目是啥道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眩目是啥道理呢

应该类似液晶显示的道理,这个是自动的,手动的要自己掰一下。

网友B:
镜子里边装的液体?稀奇玩意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眩目是啥道理呢

估计就是把背景换成深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镜子里边装的液体?稀奇玩意 啊

就是个液晶屏 只有一个像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防眩目是啥道理呢

液晶变黑,降低镜子的反光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液晶变黑,降低镜子的反光度。

那会有光度感应之类的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会有光度感应之类的噢?

是的,一般在后视镜上有个小小的光敏管负责感应后车的大灯。高级的车会同时对后视镜和左右车门的镜子同时打开防眩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会有光度感应之类的噢?

一般是前后两个光敏器件,前面的区分昼夜,后面的检测强光。后面的光照远高于前面时,液晶通电变黑,减少反光

网友:
自动防眩目,高级啊。
我车没有。

网友D:
之前车子特地去找了同品牌高配的自动防眩目后视镜,再找了原配的插头品牌,车用胶带,做了根线.
不喜欢流媒体那种亮的后视镜.我只要最基本的防眩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眩目是啥道理呢

利用偏光的原理,起作用时利用液晶让指定方向的光通过,其余方向的滤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前车子特地去找了同品牌高配的自动防眩目后视镜,再找了原配的插头品牌,车用胶带,做了根线.
不喜欢流媒体 ...

咸鱼上45一个凯迪拉克自动防眩目后视镜,挺好用的,我就买了个安装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咸鱼上45一个凯迪拉克自动防眩目后视镜,挺好用的,我就买了个安装用的

能匹配最好.我这个原装的镜120.加上辅料大概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