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 SM2246EN的ASM1351桥接变砖了,怎么救!(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楼主(2021-03-22):
说来都是手贱刷的时候还没OK 就把线拽到了............求助!

OK!搞定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短接eprom1.2脚

网友:
如果有编程器的话,焊下闪存,用编程器将ASM1351的桥接固件写进去就行了,如果没有,那就只有去买一个或者找人帮忙了。

网友:
短接板子的rom就可以重新刷了,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A:
短接SPI ROM的SCL和SDA脚试试?记不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接SPI ROM的SCL和SDA脚试试?记不清了

短接板子就可以了,不用短接桥的epp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板子就可以了,不用短接桥的eppro,

试过了..短接板子没效果..

楼主:
哥们有点位图吗..ROM太小了,找不到对应点位

网友C:
是1351刷桥接芯片挂了吧/短接EPROM的1-2脚就能认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有点位图吗..ROM太小了,找不到对应点位

1 2脚不要直接短接,太小了,看走线连接到哪个点位再短接,QFN封装的底角实在是不好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1351刷桥接芯片挂了吧/短接EPROM的1-2脚就能认了

哥们我上传图了能帮忙看看 12脚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2脚不要直接短接,太小了,看走线连接到哪个点位再短接,QFN封装的底角实在是不好短接 ...

哥们我上传图了能帮忙看看 12脚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