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械盘硬盘坏了,读写特别慢,每秒3M多点

楼主(2021-03-22):
老机械盘,有一个重映射扇区计数,读写每秒3M多点,全盘都是那样,是不是盘体没事,硬盘线路板上的缓存坏了?

转速慢,读写更慢,不成比例,全盘都那读写速度,大家还记得【震网蠕虫病毒】吗

网友:
赶紧备份吧

网友A:
应该就是磁头坏了没救了老硬盘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B:
也许是数据线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数据线不行了

我也遇到过这种,绝对不是数据线问题,换过线还是那样

网友:
把盘拿下来去其它的机器上做备份,这才是最重要了.也能大概看出哪里的问题.

网友:
硬盘PCB电路板拆下来用橡皮擦拭触点,换条数据线,换个电源,都试试。
另外在dos系统下用HDDREG修复一下,有些坏块能修复,我搞好几个硬盘了。

网友D:
叠瓦盘吧,复写奥特曼!!!

网友:
赶紧备份好数据然后换个新的吧,维修什么的没多大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叠瓦盘吧,复写奥特曼!!!

我出这种问题的盘是叠瓦还没问世的时候的,怎么可能是叠瓦哦

网友:
快点把数据拷出来,此硬盘离挂不远。

楼主:
备了,要不怎么说全盘都是那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磁头坏了没救了老硬盘不值得折腾了。。。

没坏,坏了就不能读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数据线不行了

换别的盘了立刻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绝对不是数据线问题,换过线还是那样

你啥时的事?就前些天,同事电脑硬盘【WD5000AAKS】坏---坏道太多、奇慢、丢数据,把硬盘接到我电脑上,我电脑突然就不正常了,跟会传染是的,还有我pe启动盘都不正常了,其他盘
全盘可正常读写,就是速度慢,3M多一点。。。
刚用VICTORIA测了下硬盘转速,很低,不过相对于正常转速的比例,读写速度慢的和转速慢的不成比例,

大家还记得【震网蠕虫病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叠瓦盘吧,复写奥特曼!!!

160G的老迈拓

网友:
格式化试试,不行就扔了,不值得花时间折腾

网友E:
备份数据,低格试一下,我有个盘有两个坏块,低格一下就好了!恢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备份数据,低格试一下,我有个盘有两个坏块,低格一下就好了!恢复正常了! ...

低格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