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卜派得伟电批选择,请大家指教

楼主(2021-03-22):
手头有得伟的996,电池充电器,最近想入手个冲击扳手,就普通用用,不要大扭矩,看了一圈,得伟没找到合适的,鱼上看到一个卜派的无刷,要价450,就图上这个型号,正好还有一套卜派充电器电池,不知道这个卜派是值得入手?或者给推荐个得伟的,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得伟的品牌比这个好,得伟各方面不错,也小巧,就是批头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伟的品牌比这个好,得伟各方面不错,也小巧,就是批头晃。

是的,卜派无刷裸机450,再加点可以入一个得伟了

网友B:
当然选得伟了,价格没差多少,品质好一点,配件也丰富,关键你已经有得伟了,电池充电器可以不用再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选得伟了,价格没差多少,品质好一点,配件也丰富,关键你已经有得伟了,电池充电器可以不用再投入。 ...

我卜派也有一套电池充电器,所以有点纠结,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得伟至少卖二手的时候都贵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卜派无刷裸机450,再加点可以入一个得伟了

还是入手得伟吧,至少电池不用愁。
卜派并不错,问题在于电池比较麻烦,另外就是总感觉机器缺少油脂。

网友:
你这个是个冲击批,不是电动扳手。

网友C:
都是化肥公司的产品,工匠那个也一样

网友:
在用得伟DCF887,感觉还行

网友D:
喜欢小巧就得伟 801 啊 裸机差不多也这个价 另外问下 你到底是要冲击扳手还是冲击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化肥公司的产品,工匠那个也一样

嘿嘿,同是化肥厂的百得,近两年的产品,感觉做工不如,史丹利,卜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喜欢小巧就得伟 801 啊 裸机差不多也这个价 另外问下 你到底是要冲击扳手还是冲击批? ...

冲击批…打错了

网友E:
这价格上887决对不亏、差几十块钱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价格上887决对不亏、差几十块钱的事.

您有靠谱渠道吗?闲鱼500-700都有,不知道多少的算靠谱

网友:
不能用,只能用百得款的电池 。

网友F:
这俩货电池通用把?不是一哥公司的俩品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俩货电池通用把?不是一哥公司的俩品牌吗

百得,卜派,工匠,基本都通用,电池模具都一样,有的多出一块,剪掉就行了,但有新旧款之分,就彻底不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