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佬帮忙看下NMOS管控制LED电路的可行性

楼主(2021-03-22):
————纠正错误—————
如图所示,我想实现,一只S8050三极管和一只AO3401的PMOS管,控制一个LED灯的电路。然后控制端高电平(3.3V)时,这些LED才会被点亮。恒流IC是AMC7135,恒流350ma的。

上面是AO3401的资料

1. 求两个电阻应该用多大的阻值比较合适呢?
2. 假设恒流IC并联足够多,这个电路可以驱动3A电流吗?

————以下为原文————
我这里不应该用NMOS管,已改为PMOS!感谢大佬的指导!
如图所示,我想实现,一只S8050三极管和一只AO3400的NMOS管,控制一个LED灯的电路,这些LED灯电流在3A左右。然后控制端高电平(3.3V)时,这些LED才会被点亮。

上面这个是NMOS管的文档

感谢大佬们的解答!!!

网友A:
这样设计FET根本没法通,随便找一本模电都知道为什么。
就算这样能通,你觉得LED先死还是FET会先死?还是会被一起带走。
LZ头很铁,直接在没有恒流限流的措施下试图把LED接到电源上,还挺高。最好的办法,找一个LED恒流控制IC驱动LED,然后这些IC一般都有EN脚,直接控制EN脚就行了。

网友B:
首先控制逻辑错了,3.3高电平进三极管后,nmos的G是低电平,mos被关断了
其次,nmos的驱动方法错误,G没有高电平,根本就没有机会被点亮
最后,如果是LED,需要恒流,如果是灯泡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FET根本没法通,随便找一本模电都知道为什么。
就算这样能通,你觉得LED先死还是FET会先死?还是会 ...

我傻了,这样NMOS管是低电平,根本导通不了,我用的是AMC7135恒流电路,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控制逻辑错了,3.3高电平进三极管后,nmos的G是低电平,mos被关断了
其次,nmos的驱动方法错误,G没有 ...

恒流驱动是有的,AMC7135,不过控制逻辑这块儿我的确是设计错了,我再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控制逻辑错了,3.3高电平进三极管后,nmos的G是低电平,mos被关断了
其次,nmos的驱动方法错误,G没有 ...

电路图已纠正,恳请大佬再帮忙看一下吧!

网友:
应该还要有一个上拉电阻才可以关断吧

网友C:
用7135的话没必要用三极管和mos,7135的VCC直接给3.3就可以开启。不清楚你的3.3V怎么来的?单片机?单片机用什么供电?LED用什么供电?如果是做手电,手电驱动板都是单片机直接控制7135,单片机和LED都是共用电源的,电流的话只要并联足够多的7135就行了。如果出现关不掉的情况,最多在7135的VCC上加个下拉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7135的话没必要用三极管和mos,7135的VCC直接给3.3就可以开启。不清楚你的3.3V怎么来的?单片机?单片机 ...

好像是这个道理啊,看来三极管和MOS管都是多余的了,感谢指导!3.3v是人体感应模块输出的,另外下拉电阻需要多少欧姆呢?

网友:
查7135的资料,VDD的电流IDD只需要200uA,随便怎么控制都行,无需MOS。

网友:
这样控制是无法成功的
拿掉R1和S8050,R2改成100ohm试试
注意LED灯的限流,实验的时候在LED灯上串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