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一个努比亚手机准备拆闪存,做U盘

楼主(2021-03-22):
打扫卫生时翻出一个n年前的努比亚手机,屏幕坏了,一直没修,准备拆闪存出来做U盘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东芝的是不是就是闪存芯片?

网友:
是的,开始折腾吧

网友:
搜了一下,http://www.eepw.com.cn/article/246092_3.htm
楼主这也是部nubia Z5S mini,2g+16g的吧

网友:
买个256G优盘才2百左右,时间都浪费掉了

网友:
ELPIDA的是2GB内存,东芝的是闪存,型号看不清,估计容量应该是16-32GB吧

楼主:
是2+16的    U盘一大堆了,主要是闲着没事,想找点事做做, 先找朋友把闪存拆下来

网友:
长条主板 苹果风格

网友:
前段时间也是没事把坏了的小米4拆内存,没热风枪飞线到弄的,试了几个读卡器电脑2.0端口,还是用3.0的快,相差几乎一倍,只有一个3.0读卡器舍不得,于是飞线到sd卡套里,可以多用途。

网友:
可以做个标本,框起来

网友:
东芝的emmc还是很不错的,速度快。发热低

网友:
支持折腾,这个速度很快的

网友:
请开始你的表演

网友:
7A2J?要是7的话是1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