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纯菜鸟向广大坛友们求助修理ORICO/奥睿科CSE-5U

楼主(2021-03-22):
ORICO/奥睿科CSE-5U刚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口不好用,其他4个口可以使用,但是充电口一个一个都不能用了,以前在网上好像看到过说是保险烧了,现在网页找不到了,现在想广大网坛友求助,有修理过这个充电器的帮帮忙!!!给个指点!谢谢了!如果在指导下完成修理,本菜鸟给予500M币的酬谢!!

内部

内部

网友:
先拆开拍主板高清大图上来嘛。

网友:
好歹拆开来看看,这能怎么说啊

网友:
不拆怎么确认怎么修呢。

楼主:
今天早上上班匆忙,没有照详细照片!晚上下班就拆开!拍照后发上来!实在是不好意思!!!

网友A:
没路输出都有控制MOS管检测控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路输出都有控制MOS管检测控制电压

今天早上上班匆忙,没有照详细照片!晚上下班就拆开!拍照后发上来!实在是不好意思!

网友:
这照片你是拿座机拍的吗?

网友:
那个内部,真的黑啊…………………………

楼主:
谢谢各位!补图!

网友B:
往usb口前面的主供电查啊,如果主供电有电的话 ,我估计是usb口后面的8脚ic烧了

楼主:
这个充电器一开始是一个口不好用,但是其他的口一个接一个的也不好用了,估计是保险之类的东西烧断了。所以向大家教!

补图1

补图1

补图2

补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usb口前面的主供电查啊,如果主供电有电的话 ,我估计是usb口后面的8脚ic烧了 ...

回去找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
先拆开拍主板高清大图上来嘛

网友C:
更换U5,U6,U7,U8,U9五个接口对应输出芯片试一下,如果是陆续故障的,大概率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U5,U6,U7,U8,U9五个接口对应输出芯片试一下,如果是陆续故障的,大概率修复 ...

这几个芯片的型号能知道吗?

网友D(2021-04-28):
USB口旁边的8脚芯片估计是开关或者保险作用,直接共一根导线跳过芯片估计就能用了 。

楼主(2023-01-31):
引用 网友D:
USB口旁边的8脚芯片估计是开关或者保险作用,直接共一根导线跳过芯片估计就能用了 。 ...

哥们直接拿掉芯片,然后用焊锡直接焊接可以吗?

网友:
LED亮吗? 亮的话把后面管输出的四个IC 直连就行,当然换了最好。USB 的1脚,4脚分别是电源和地,应该有其中一个连着呢,另一个直连就行。连到5V的正极或负极就行,要是你一点不懂就别动。烧了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