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坚强的NTC电阻,ZX7-200电焊机上拆下来的

楼主(2021-03-22):
这是ZX7-200电焊机上拆下来的 老爸说电焊机开机后电源灯总是闪烁,拉过来通电开机试了一下也没见闪烁,心想拉过来了拆开清下灰尘吧。结果就是在底板上发现这个坚强的电阻了。

都成这样子了,还在坚强的工作着。具体的型号炸没了 就剩一个尺寸了20毫米的意思吧。

看这阻值应该是10欧姆的NTC吧,百度搜了搜电焊机用的一般是8欧或10欧的。在一块显示器的电源板上找到一个10D-10的NTC换上了,因为没拿焊把线、焊条所以也就没焊接试试。

网友:
它坏了说明旁路继电器也坏了

楼主:
不至于吧  大功率测试一会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