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娃的玩具电钻改锂电

楼主(2021-03-22):
折腾就要从小开始
看我有了新的电钻,我家孩子天天吵吵她什么时候能有工具箱
反正是看我有啥她就要有啥
就给她个小惊喜吧,买了这套工具箱玩具,不过这个电钻是双7号电池的
电量小,转速慢,于是改吧,外加二手快报废的18650电池

下面的电池盒是电钻电池组那里来的灵感样式

线直接压在里面没有焊接,用两个胶棒顶住触点

快报废的18650电池,只能充到3.8v,干玩具行业正合适

有一字,十字,还有套筒,还有一个手动把手

塑料螺丝,螺母,还有连接片

转速上来了,电力比用7号电池强的多

角度也正好可以立住,重心我都调好了

对比一下两代人的工具

这个电钻家用正好,家用也没啥特殊环境,特殊用途,用个一次两次的
就是这款不带冲击,不能打混凝土。

网友A:
这也太难看了,咸鱼买几块小的锂电池,能直接放进电池盒里的,自带保护板,完美改装

网友: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楼主很有眼光!

网友B:
优秀~ 动手能力必须从娃娃抓起。我想知道这个玩具多少钱啊,我也想整一个给小孩

网友:
看来是不止有工程机械挖机啥的,原来这些电动工具的玩具也都有微缩电动的了
兴趣从娃娃抓起,没毛病,加油,奥利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秀~ 动手能力必须从娃娃抓起。我想知道这个玩具多少钱啊,我也想整一个给小孩 ...

不贵,30多,有好多款,零件数量不同,看需求

网友:
电池盒接线那里还是焊接一下好,小孩抠开拿掉胶棒的话容易短路

网友:
楼主家是姑娘啊,好
美国人有粉红M16,我们有粉红电动螺丝刀

网友C:
这套玩具叫啥呀?我也想买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难看了,咸鱼买几块小的锂电池,能直接放进电池盒里的,自带保护板,完美改装 ...

这造型不是仿充电手枪钻的吗,正好。把电池盒用黑胶布或者蓝色胶布包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再加个锂电池充电的电路就完整了

网友:
小小孩子还是安全第一吧,小朋友的玩具我宁愿镍氢充电经常换,也不改锂电,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是吧。

网友:
应该把18650内置到电钻里面,不影响外观!

网友:
改为用14500不就行了,不要外置电池盒

网友:
还是觉得14500+占位桶比较合适,不过你这样改也有好处,可以立放比较方便

网友:
我有这种电池收纳盒,感觉更合适,有时间也给娃改一个

网友:
用14500的电池就行了么,这给小孩玩也太丑了吧,自己用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套玩具叫啥呀?我也想买一套

我是搜的“玩具工具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加个锂电池充电的电路就完整了

可不是想了的,但是手头这些18650都只能充到3.8
干别的不行,玩具上够用了,好几节呢

网友:
建议你用铁锂,安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