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向DIY精神致敬:拆解改造麦博FC360

楼主(2021-03-22):
前几天100块买了一个麦博FC360小功放,试听以后感觉音质不尽如人意,根据以往折腾音箱的经验,想要有所提升,还是需要自己动手。说干就干!
01、原始状态:

原来的版本是4颗华晶的D2030A,由于发热量太大,致使后期很多用户出现烧毁现象。后期的版本就采用了单芯片方案,至于这颗芯片到底怎样,后面再说。

02、功放芯片STA540,单电源供电:

03、变压器特写:体积较大,做工不错。标称双15.5V-1.4A,实测带负载情况下双17.5V,整流滤波后达到22V,带STA540应该够了。

04、拆下来的原件:

线路的工作电压已经达到22V,居然还用16V的电容,这个思路就不太能理解了,后期出现问题也是正常现象了。

05、从拆解、选配件,到安装试听,前后花费了一周时间,终于大功告成:
主板全貌:

前部:

所有的瓷片和涤纶全部换成西门子、汤姆逊、飞利浦等品牌的薄膜电容,所有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成日系电容,主滤波电容换成黑金刚5600UF,为大动态提供更多储能。

顺便把音量电位器也换了,据说是进口碳膜。
输入输出部分:

背面焊点:是否达到专业水平?

STA540特写:

很多人对这个芯片不太熟悉,网上的介绍也很少,但对TDA7379就比较熟悉了,麦博有其他的版本和漫步者的一些型号用的就是7379,这两者到底哪个更好呢?我们来看看官方资料:

从资料上看,这二者几乎一模一样,但从设计时间来看,TDA7379更老,STA540更新,从数码产品的换代规律来看,STA540应该会有所改进。在后面的试听环节里,连续听音6个多小时,散热片只是微温,看来STA540在保持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了更低的发热,更适合在散热器内置的环境下使用。

06、插电试听,一切正常:

07、正式组装:

08、把我的FC330临时改成无源的,正式听音:

09、原FC330主板:

也是经过我精心改造:
4颗原装ST的TDA2030A加全部的进口原件。

10、总结:
A:  声音细节提升极大;
B:发热量不高,可以长时间连续开机;
C:层次感明显提升,低音下潜有力而不浑浊,中音甜润耐听,高音明亮而不刺耳。可见这颗STA540的素质还是不错的。麦博的电路设计能力还是不错的,就是受制于成本,用料太普通了。

过几天准备挂某鱼上,创一个全网唯一。算上原成本,材料费,时间成本,各位认为挂多少合适呢?

朋友们,有M币的向我砸过来吧......

网友:
同型号麦博音响,功放模块7379,当年听着超喜欢

网友:
这个不错 原来的主板吧2030换成2050或者1875是不是更牛逼

网友:
成本不低呀。不过改好了板子,应该重新找更好的箱子才能搭配塞!

网友:
玩的不错!! 我的H200效果也一般,应该怎么玩一下。。。。。。

网友:
原来的主板,换成LM1875,电压能提升的话,稍微提点,效果还是不差的。

网友:
麦博H200  麦博H500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摩机么?换发烧元件

网友A:
没意义, 540基础太差, 只是能响的级别, 没有摩机的必要, 有这精力废掉原电路, 不用开板, 拿两个1875搭棚都比这货好得多得多

网友B:
那两颗470uf明显是卫星箱输出的电容,又不是电源处用的,耐压根本没啥要求。
这打磨,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意义, 540基础太差, 只是能响的级别, 没有摩机的必要, 有这精力废掉原电路, 不用开板, 拿两个1875搭棚都 ...

基础太差从哪得到的结论?通过对比,绝对好于20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颗470uf明显是卫星箱输出的电容,又不是电源处用的,耐压根本没啥要求。
这打磨,瞎折腾 ...

您能解释一下100uf的是用在哪里的吗?对于整个电路环境来说,都用25V以上电容是否更稳定?只是见解不同,磨机本来就是找感觉,不至于张口就是“瞎折腾”吧?

网友:
本身打磨成本就超出商品原来的设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础太差从哪得到的结论?通过对比,绝对好于2030。

楼主似乎会看datasheet, 图表已经说明一切啦, 不失真功率只有5W, 开大声点就没法听了, 这货也就是个能响的级别, 看到用失真率10%来标功率的都是耍流氓的

对比一下2030A的参数, 如果上面这货能听出比2030A更好的音质, 楼主该看耳鼻喉科了,

另外强调一下上面说的是正宗的TDA2030A, 国产的那些所谓2030就算了, 也就是个能响的级别

网友:
为什么不用ELNA音频专用电容?

网友:
哈哈哈,我就想着这货没有改的必要吧...

网友:
无论如何。能折腾就是硬道理。

网友:
这好像就一般的摩机,全都是换电容!

网友C:
鸡毛蒜皮没有用处的东西都换了高大上品牌,唯独那两块影响至关重要的垃圾运放杂牌4558不舍得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鸡毛蒜皮没有用处的东西都换了高大上品牌,唯独那两块影响至关重要的垃圾运放杂牌4558不舍得动一下 ...

那两个4558只是低通滤波用的,对音质的影响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