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续篇》Sanyo VM-ES98P摄录机充电器改造

楼主(2021-03-22):
此前我曾经维修过一台漂亮的、配件齐全的三洋摄录机,详情请参阅这里:《点击打开连接》 ,但是使用中发现两个电池都不行了,只能用十来分钟,于是从某宝定购了两块6V的电池组,5/4A,2500mAh的。
在电芯到来之前先把两个电池拆解。我的拆解方法比较暴力,拿好电池,用螺丝刀的胶柄沿电池的接口一圈均匀用力敲打:

敲打一段时间后,听到的打击声不同了,表明已经敲开了一些地方,找到裂口卡个塑料块,降低力度继续敲,直到完全脱开:

取下电芯后的电池壳,触点组件下边是电池触点,上边那个是温控开关,常闭型,当电池温度到达42度时断开,起到保护电池的作用:

收到的镍氢电池组,2500mAh/6V:

组装好,先用胶带贴住测试,上充电器充电,结果发现电压充至8V仍然没有停止,直到9V左右电池已经烫手了才停止。看来这个充电器的工作过程是靠温控开关控制充电的,当温度到达42度时温控断开,充电器认为电池已经充满。

很明显这个充电方式不适合镍氢电池,于是决定拆开充电器看看能不能改造:

充电器内部分两部分,这是开关电源部分,和充电板之间用插针连接。变压器上面有个塑料盖子除了装饰和承托主板,似乎没其它作用,干脆拆掉它加强变压器的散热:

拆开盖子发现变压本体并不是很大,但与标称功率差不多:

充电控制芯片,标识Y-50R,网上查不到资料,没法处理。充电板上有一些零件没装,研究了一下应该是给镍镉电池放电以消除记忆效应用的,镍氢电池无需用到:

电源板上还预留有放电负载电阻的位置和焊盘:

设计一个简单的控制电路,目的是充电到达预定电压后模拟温感开关的断开(红框部分为新增的线路):

断开触点负极与地连接的铜铂,飞线装好所有零件,同时把发热严重的控制三极管塑封SB1140(25V/5A/10W)换成TIP42C(100V/6A/65W),把充电电压调整至7.6V动作:

装好充电器测试电池充满时约在35度左右,改造完成:

后期补充:使用中发现充电速度比较快,2500mAh的电池,两个钟左右就充满了,看了一下标签充电电流:1.3A,这似乎有点大了,镍氢电池小电流充电比较好,于是又拆开飞线调整:

两个可调电阻,右边的调摄像机直流供电电压;左边的调充电电流,调了一下只能降到1.1A左右:

电路背面,分析线路,粗略估计把红框处的电阻3.9K换成5K左右可以达到0.3C的充电电流,找了个5.6K的换上去:

调整电流在0.84A左右,预计充满一个电池需要3个小时:

再把美标插头线换成国标的,虽然质量差了点,但是用着舒坦,而且回乡下老家用也不怕找不到不合适的插座,毕竟乡下很多插座都是质量比较差的:

最后,请大师分析一下这个开关是做什么用的?没有开关零件没有任何线路,难道像电池安全阈一样是充电时放气用的?

网友A:
电池负极的控制开关没必要用继电器
直接用驱动继电器的三级管替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负极的控制开关没必要用继电器
直接用驱动继电器的三级管替代就可以了 ...

试过了,会有三个问题:1、电流不够发热厉害(三极管用TIP41C);2、停止电压不稳定;3、电池电压高于6.8V放去充电会报闪灯错。

网友B:
很早以前在大哥大电池上也看见过类似的开关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早以前在大哥大电池上也看见过类似的开关设计

大哥大那时也是镍镉电池的,估计真有可能采用是快充电池发热厉害,排气用的。

网友:
标记开关,以前大哥大或者手提机上也有。备很多块且外观都差不多电池,又没有给它们贴标签编号的时候,就用这个小装置手动做电池状态的标记,比方说,我有四块电池,第一块电池用完电了,把标记拨成红色,换上第二块,又没电了,再换电池的时候,就不会又把第一块做了没电标记的电池又装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