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清洗修一个小闹钟

楼主(2021-03-22):
一早,同事拿给我个小闹钟,说不走了。

量了一下,两节电池都有电,拆

有点小复杂

电池供电接线

都是焊接,不应该接触不良

装上一节供钟表的电池,描秒的,转得很慢,而且时走时停

拆齿轮

没断齿,应该是摩擦受阻,可能有细小碎屑了,清冼,晾干

再装回齿轮,装电池。
这回转得很欢

装好

交作业去了。
谢谢观赏 !!

网友A:
用酒精清洗晾干吗

网友B:
还好不是芯片或者线圈有问题,如果那两个,出问题,真的不好修了

网友:
今天中午饭同事请了没?

网友:
最简单适用的闹钟了。

网友:
这种小闹钟机芯一般都很耐用了

网友:
在加点油就完美了

网友:
谢谢分享。线包很大,是个良心货。。。。

网友:
清洗方法和我一样,电吹风吹干,上缝纫机油

网友:
又能用很久了

网友:
这个机芯不是常见的正方形呢

网友:
这货是日本的?

网友:
这个机芯不错,线圈快绕满了

网友:
看来是轴承进灰了

网友:
亮亮的牛屎负责放音乐,不容易啊,那么多年还没坏

网友:
好像我也有个这样的机芯没地方用,表壳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酒精清洗晾干吗

酒精对某些塑料有溶解作用,慎用。

网友:
用这个颜色的一定是女同事吧,恭喜楼主了。

网友(2022-02-23):
引用 网友B:
还好不是芯片或者线圈有问题,如果那两个,出问题,真的不好修了

你这个理解其实是有偏差的,好多钟修不了是齿轮坏了找不到配件,芯片和线圈来说还是好处理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