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求助:CF卡里装的啥启动系统?

楼主(2021-03-22):
奔腾台式机,网购的CF卡(8g)。主要玩DOS用,兼顾Win3.1、Win95。

CF卡启动画面如下:貌似是FreeBSD(类UNIX系统)

输入命令?画面:

输入命令 ls 画面:

另一张CF卡 (4g) 启动画面如下:

请问:
1、这两张CF卡,分别装的是什么启动?(FreeBSD、grub用处大吗?)
2、怀疑CF卡已装有多个系统(比如:DOS、Windows、Linux),如何查看(启用)?

网友:
只是引导程序而已。。
第一个是FreeBSD的引导,但是由于无法加载内核回到了命令界面。。
第二个是GRUB引导失败后的界面。。
这两张CF卡里系统可能都掉了,楼主要是想的话可以尝试修复下。。

网友:
出现grub rescue应该是引导失败了
至于卡里有什么系统,看里面的文件夹名称应该能区分,至少windows和linux区别还是很大的,怎么启用得你自己编辑引导菜单,grub是能引导windows的

网友:
用diskgen 看一下cf 卡的文件系统,分区格式

网友:
用读卡器连电脑上看看有什么文件?  可以分析出用的什么系统

网友:
这是FREED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