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富士通F200固态 求救BIOS认盘,开卡短接不认,付供电检测图

楼主(2021-03-22):
一块富士通的F200 120G固态,上机卡盘,BIOS里能认到盘,上USB转接开卡短接JP1 不认盘,我想是不是短接点不对,再短接29 30脚,还是不认。。。。
这到底是我没短接对还是我的USB转接卡问题还是固态板子坏了?
转接卡从希捷移动硬盘拆下的USB3.0接口的。板子基本供电正常,用可调电源上机测试,A数有跳变,从0.4A跳变到0.20A 卡住不动,后将晶振拆除0.1A开机无跳变。
有大神来研究一下么??我猜是转接卡问题。

网友A:
JP1对面那两个最大的空才是短接ROM脚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JP1对面那两个最大的空才是短接ROM脚位吧

那个最大的就是标的JP1 短接过了,不认盘。。

网友B:
直接短接单独的2个孔/上SATA接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短接单独的2个孔/上SATA接口看看

试过了,不认。正常上机倒是在BIOS能认到,但是卡盘进系统不认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认。正常上机倒是在BIOS能认到,但是卡盘进系统不认盘。

这就迷惑了/把所有的孔位2个一组短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迷惑了/把所有的孔位2个一组短接看看

刚试了,也是不行,好多组合都试过了。所以我比较怀疑转接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