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镍氢充电电池

楼主(2021-03-22):
早期的爱老公充电电池由于过度放电不能使用了,测量了一下电压0.93左右,放充电器里充电器灯不亮,有办法修复吗?
网上有一个其他品牌电池用水煮的修复方法,不知是否靠谱。

网友:
如果是放置久了自放电导致,可用小电流定压多充一会儿,电压应该就能恢复,性能如何另当别论。

网友:
用傻充充一些进去后再拿过来充看看?

网友A:
0.9V不需要修复,用傻充充满,放完再充,几个回合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9V不需要修复,用傻充充满,放完再充,几个回合就好了。

你看到图片上的充电器了吗?电池放进去那个指示灯不亮。换正常的充电电池都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0.9V不需要修复,用傻充充满,放完再充,几个回合就好了。

好几次放到充电器里就是图片的那个,指示灯都不亮以为是电池坏了。今天想彻底扔掉因为买新的了。不过看了大家的回复决定试一次,虽说电池放进去灯还是不亮,我想就这样放着,结果发现几个小时后灯亮了,电压到了1.2.放电筒里能点亮。不过没测试能用多长时间。等充到明天测试一下。

网友:
我也翻出一块正极绝缘垫片都掉了的电池,正极四周漏出毛茸茸的黑色覆盖物,测了下只有0.3v电压。我剥了电池外皮清掉锈蚀,用5mm金手指封住正极四周然后黑胶带全包,用万能充傻充一天,也是从黑灯变成了红灯,测量电压1.71,不敢冲了估计是坏掉了,静止一夜电压1.52继续观察中……

网友(2021-09-05):
用一节18650正负极怼下就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