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C9806+能排几段位?

楼主(2021-03-22):
这个表了解的不多,四位半,国产中等吧个人觉得。

网友:
都34401了,这种垃货就别卷了

作为手持表,最重要的是安全,安全,安全,接下来才是易用度>功能>速度,而稳定性和精度在这些指标里面几乎是要排到最后的。这种手动挡还把低阻抗输出功能摆在高压输入正对面,环境稍微暗一点你能确定你戳220380时用的是电压挡?

网友:
是你自认为是中等表,在我看来就是垃圾表,比它好的表大把。

网友:
默默的看了看我的三位半表和500指针表

网友A:
在它出来的那个年代这块表算国产手持表里的中高档。仅7129的20000字就代表着它的级别。国产7129的高档货是dt980,cadock分压+max7129+rms可选ac/ac+dc,那时候芯片种类有限国产4位半的高精度手持表绝大多数都是手动量程的7129,看精度今天的手持4位半又有几个敢说把max7129打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它出来的那个年代这块表算国产手持表里的中高档。仅7129的20000字就代表着它的级别。国产7129的高档货是d ...

这个是行家,利害

网友:
不过我一惯对胜利的刀盘设计持批评态度,设计缺陷多年不改,直到如今

网友:
这款老式的绝对好表,美信硬封,从担当维修炮灰的角度来评个中上水平一点不为过。缺点是不带通断指示灯,显示塑料框易老化变形,导致显示不全,后期9806已整改这一缺点。

网友:
这么大的表,就过了cat2?

网友:
胜利9806A+是我国四位半万用表中精度最好的少数几个型号之一。是四位半万用表中最准的。
具体测试:用两只万分之五的2400欧标准电阻测试,使用两只,是为了避免偶然性。
新电池电压9.5V。档位20K档。测量结果2400欧,最后一位一字不差,显示就是2400欧。!
结果说明:胜利9806A+万用表的精度优于万分之五;0.05%是胜利9806A+万用表的最好精度。一块万用表的最好精度,通常都在直流电压档的2V,20V,200V档,这几个档位是这块表的最好精度。其他档位都要比这几个档位要低一些,所以直流电阻档能够达到万分之五(0.05%)一字不差的话,就说明它的直流电压档的精度会更好一点,好于出厂指标。

网友:
胜利9806A+万用表的精度优于万分之五;0.05%是胜利9806A+万用表的最好精度。一块万用表的最好精度,通常都在直流电压档的2V,20V,200V档,这几个档位是这块表的最好精度。其他档位都要比这几个档位要低一些,所以直流电阻档能够达到万分之五(0.05%)一字不差的话,就说明它的直流电压档的精度会更好一点,好于出厂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