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家用跑步机低速卡顿,路过的亲们进来指导下

楼主(2021-03-22):
启动后人在跑带上就会一顿一顿的,就像动力不足的样子,空转正常。提高速度后会好很多,但是偶尔还是会卡一下,基本上不能用了。

客服说把跑带紧一下,试过没有用处,跑带润滑足够。

直流电机空转很顺畅,碳刷看不出明显的损耗,拆下来看看

主板
大电容拆下来测试容量正常,别的应该也坏不了,毕竟基本功能都还正常

这里有个电位器,附近有个358芯片和康铜丝,看起来与检测电流相关,不知道调一下会不会有效?

懂的亲发表一下看法呗!

网友A:
估计应该是机械部分问题,与电路关系不大
简单的说,如果你连机械,纯电路设置一下看看电机转动会否卡顿。

网友B:
一般都是跑带松了,继续紧一下

网友:
估计还是皮带打滑,是不是润滑油加太多了

网友C:
电机三根线,除了电源外还有一根是什么?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三根线,除了电源外还有一根是什么?接地吗?

是的,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应该是机械部分问题,与电路关系不大
简单的说,如果你连机械,纯电路设置一下看看电机转动会否卡顿。 ...

现在不能确定是电路还是机械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跑带松了,继续紧一下

不是的,我紧过试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测速的管子不良或者有灰尘什么的。

网友C:
有很大可能是电机碳刷磨损,建议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D:
电机带载时测下电容电压!以前弄过一个,记得短接继电器弄好了!

网友D:
电机带载时测下大电容电压!以前弄过一个,短接继电器就好!

网友:
在健身房感受过你说的这种情况,个人感觉应该是跑步带送了,是打滑而不是卡顿。

网友:
在健身房感受过你说的这种情况,个人感觉是跑步带松了,是打滑而不是卡顿。

网友:
我的跑步机也是,低速卡顿,都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很大可能是电机碳刷磨损,建议拆开检查一下

用的并不多,碳刷未见明显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带载时测下电容电压!以前弄过一个,记得短接继电器弄好了!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在健身器厂做过,电机根板子都差不多。感觉还是跑带或电机皮带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带载时测下大电容电压!以前弄过一个,短接继电器就好!

空载电压300左右,人上去后电压大约290V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电压300左右,人上去后电压大约290V

这个大电容有个充电电阻的,正常运行时继电器会短接充电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