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最近发现了一个性价比不错的盘。铠侠U365

楼主(2021-03-22):
重点是这个盘的闪存,居然是东芝96层堆叠BiCS4 TLC闪存颗粒双贴。TR200新固件版本同款颗粒。
主控支持这个,LDPC纠错是什么,不太懂。懂的大佬给解释解释,也让我涨涨知识。
重点是做工,左边台电锋芒,中间U365,右边兰科芯K08。这个做工确实不错。
速度一般,写入21-25。读取最快200,但是会发热掉速。
其实普通人有这么个盘也不错,便宜,质量也有保证

网友A:
便宜是指有多便宜

网友B:
多少钱?  有连接吗  来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是指有多便宜

我66买的128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  有连接吗  来1个

我这款在京东用券66买的,淘宝平常价76可以买到,如果有红包可以更便宜

网友:
这价格差不多就这可隔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是指有多便宜

128GB 66
64GB  3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款在京东用券66买的,淘宝平常价76可以买到,如果有红包可以更便宜

淘宝省钱卡60-6

网友(2022-10-11):
这个u盘写入只有1 iops,垃圾的很,我买了都后悔,从手机拷贝照片写入只有1,2百k每秒,时不时还降到0

网友:
加30块买个903的MLC会更香或者3281

网友:
既然买了就用吧,别引导人家入坑了。

网友:
現在的U盘4k都是渣,有些连续写入速度都有问题,简直高科技垃圾

网友C:
这U盘壳子好拆不?拆开里面卡扣会破损吗?

楼主(2023-10-14):
引用 网友C:
这U盘壳子好拆不?拆开里面卡扣会破损吗?

好拆,会破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