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充电器能改成圆孔插头给大艺款电池充电吗

楼主(2021-03-22):
手里有东成和南威的18V工具,南威的充电器质量太差,想用东成的改装充南威电池,用万用表直接量东成充电器插脚空载电压11V

网友A:
标签上的参数不太清晰,不过看上去这个充电器是支持多电压输出的,应该是通过3个插脚中的+ 、— 极之外的第三脚来识别电池电压的吧。如果是这样,直接通过DC插头给其他电池充电恐怕行不通(越是那种低端充电器越好办),估计至少需要增加识别电阻什么的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上的参数不太清晰,不过看上去这个充电器是支持多电压输出的,应该是通过3个插脚中的+ 、— 极之外的第 ...

东成电池专用的,铭牌上显示14.4-18v,万用表量正极或者负极和中间脚都有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成电池专用的,铭牌上显示14.4-18v,万用表量正极或者负极和中间脚都有电压 ...

那就直接测量一下正负极之间的电压看是否是21V多一点,如果是,可以找个插头线试着给大艺电池充充电(大艺电池是5串的吧)。如果测得的充电器输出电压不是21V,就等其他热心坛友解惑吧,我手头没有东成充电器。

网友:
如果有线路图,或者把充电器电路板图片放出来,专家们会有办法的

网友(2021-05-06):
我40高价买了个大艺的座充。。到手拆开看看如何 。。

网友B:
我有个东成20v的充电器,在负极和中间极之间加个21k电阻就有输出电压了。
你最好量一下电池上对应的电阻。

网友(2022-01-04):
东成充电器与电池有通讯的 需要破解

网友(2022-03-28):
负极和中间脚连个识别电阻就有输出了

网友:
把电路板图片放出来看一下

网友C(2022-06-05):
我也想改成圆头的给杂牌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东成20v的充电器,在负极和中间极之间加个21k电阻就有输出电压了。
你最好量一下电池上对应的电阻。 ...

这个电阻是模拟NTC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改成圆头的给杂牌冲

中间的撤白色线是持续一个高电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的撤白色线是持续一个高电平吗?

白线和负极是4.5v电压,白线和红线是6.7v

网友(2023-05-29):
你测量一下东成电池中间那脚对负极的电阻,然后直接在充电器上连个电阻,应该会有输出。但失去了保护功能。

网友(2023-10-31):
楼主搞定了吗,我也有个充电器想改,接21K电阻不行,两个灯闪报错

网友:
接20K电阻也不行,两个灯闪报错

网友E:
不建议改,自己吃不透东成充电器的设计原理,其他人也是乱猜乱说,搞不好东成好好的充电器给改坏了,东成电池也受到影响,杂牌电池也受影响,自己还受半天累,四败俱伤,这是抽风行为,要不得。还是两个办法,1:买个杂牌座充,通常杂牌座充要比杂牌线充性能好一些,一般杂牌座充充电电流可以达到1.2-1.5安培左右,给你的杂牌电池充电正合适,电流再大你的电池也受不了,通常杂牌线充电流在零点几至1安培之间,确实小了点。杂牌座充也就10元左右吧。2:买个恒流恒压模块自己搭个充电器,电压电流可以随心所欲地调了(当然应该在合理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改,自己吃不透东成充电器的设计原理,其他人也是乱猜乱说,搞不好东成好好的充电器给改坏了,东成电 ...

说的有道理。现在的牧田款电池也用着杂牌线充,到底会不会把电池充坏呢。还有个疑惑就是用笔记本19伏输出的充电器能不能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