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一个电子温湿度计

楼主(2021-03-22):
哪个办公室不要的温湿度计被丢弃了,拆开看看。
两个,一个温度探头的线还原封没动,但屏幕的贴膜没有了,还是用过了,这几天外面下雨了,都比较脏。

洗刷刷,这个的绑线都没动,温度探头上还有小吸盘。

背面。

电池仓,支架打开,可以看到一个摄氏温度和华氏温度转换按键。

全部卡扣设计,一抠就开,电池线断了(是我弄断的还是原来就断了不得而知
)。

拿出电路板看看。牛屎一枚,室内温度探头和室外温度探头,湿度传感器、蜂鸣器,液晶屏与电路板是导电橡胶连接。

电路板背面。

另一个没断,参照好的接线顺序,焊好电池座。

手头没有7号电池,顺手找了一个1.2V镍氢充电电池,装入电池盒,能显示,但显示暗淡,这个方向勉强可以看到显示内容,正面看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难道是液晶屏老化被淘汰的?

不死心啊,到网上问问液晶屏老化怎么换偏光片,比较费事,买偏光片就更不值得了,这个东西本身就没几个钱,买两节7号电池,再试试,奇迹出现了,正常啊(温度不同是我捏了室外温度探头,这个东西取样频率有点低,大约10秒取样一次)。

华氏温度。

两个都是好的,就是表面有点磨损,不影响使用。

网上借用图片说明(仅供参考)。

性能与参数。

可以立放或挂到墙上。

设置说明。

这个温湿度计虽然结构简单,但还比较准,特别是双温度显示很实用,可以显示室内和室外(冰箱内、阳台或冷藏间)等地的温度,时钟也很准确。
谢谢围观!

网友:
什么意思?之前的电池没有电了?

还是换成2节电池供电了?

网友:
就是说都没电了是吧

网友:
温度取样间隔10s已经很快了,你还没遇到一分钟一次的

屏幕可读性差主要还是那个偏光膜的问题,不一定是老化,就那样,让你把它放在低的位置,然后从上往下看。

湿度10%应该是不准确的吧?极其干燥的数值

网友:
看来这个对电池电压有要求

网友:
湿度10%应该是那个传感器坏了,我有一个小温湿度计放在冰箱中用,两年后湿度一直是10%。

后来在那个天士凯店铺买了一个传感器换上就好了

网友:
提高电压居然好了?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我的解决方案是,使用两个AG13电池,电池仓可能放不下,那就把电池仓下面扣掉一点。3V电压用xc6206p152稳定到1.5v,就可以长期保持屏幕显示清晰,耗电大概20uA,由于电池可以用到电压很低(0.9V?),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
外壳高大上,里面的板子就马马虎虎了

网友:
里面的板子很简陋

网友:
焕然一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