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帮朋友搬家捡了卷焊锡丝,这是什么牌子的?有个田字

楼主(2021-03-22):
帮朋友搬家捡了卷焊锡丝,这是什么牌子的?
另外还有3个看似是原装的HP的墨盒,388 和12A的!但日期是12年的!

网友A:
嘉田?润田?A60是含锡60%么,一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田?润田?A60是含锡60%么,一般吧

印一行日文 我以为是好货。我就认识爱法的标。

网友:
388和12A的是激光打印机硒鼓吧,如果是原装的没拆封的,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
我也有一卷,我的那卷比较新,田字外面没有红线再就是标的sn60,网上查好像只有修车的店铺有卖它的,我问了一下虽然标了个sn60实际上是Sn30/70的。楼主这卷不知道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
0.8的焊锡丝还是挺实用的,可以焊接一下,看看焊接效果和焊点。

网友:
不是本田就是丰田,嗯,还有久保田

网友:
我也有朋友给的3卷,一直没注意什么型号,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