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金泰克S300开卡成功,结果跑圈测试挂了不认盘

楼主(2021-03-22):
求助!我这有一个金泰克S300 120G,2258xt+铠侠颗粒,之前有05警告,54坏块,折腾了几次最后开卡成功,本来很高兴,结果跑圈测试,跑了一半,测试文件写入不进去,直接挂了不认盘!呜呜~重新插各种sata接口,usb接口也不认盘了。现在我该怎么办?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坏块太多了,或者先跑RDT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太多了,或者先跑RDT试试看

能说一下RDT怎么设置么?pretest这一项4个怎么选?顺序是怎么样的?我设置了几次,都出错了

网友B:
短接ROM继续开卡就是/2258XT开120G /颗粒频率选100MHZ/PEREST这个选1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ROM继续开卡就是/2258XT开120G /颗粒频率选100MHZ/PEREST这个选1就好

哦,谢谢,昨晚自己捣鼓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