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z7410s 日本制造

楼主(2021-03-22):
这应该算第四个版本了吧,现在售卖的made in japan

网友A:
7410不都是日本制造。。。
出松下7421,  7521
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10不都是日本制造。。。
出松下7421,  7521
出。。。。

现在7410和7421都是中国制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7410和7421都是中国制造了

就是普通版的7410    看不出哪里特别

我手上的藏品全是岛国制造   想找出来个中国制造的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7410和7421都是中国制造了

错怪你了   还真在官网上查到这款带S的EZ7410

对照了一下普通版    区别如下
1.普通版低速最大扭力4.4N       S版低速最大扭力3.5N   减分
2.普通版低速拧M5×8mm螺丝約1000颗   S版是830颗    减分
3.S版开关寿命是普通版的2倍   加分
4.S版主打扭力精度保持±10%范围内  电池低压自动断电保护功能   加分

个人觉得只是炒冷饭吧    也就开关寿命有改进
但是玩过7410的都知道  电机永远比开关先挂
除非换成无刷电机才有意思   不过那都能当新产品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怪你了   还真在官网上查到这款带S的EZ7410

对照了一下普通版    区别如下

上回说的s产业向,你直到刚才都没有相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回说的s产业向,你直到刚才都没有相信啊

之前还真是没法信   因为改版一两次了   上次改金属一级齿轮还给力点

这次S系列也就是重点换开关    最容易挂掉的电机没有加强   根本豪无卵用

对了  你这个不叫EZ7410  改名为“EYSDA1 ”了  瞬间高大上了有木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错怪你了   还真在官网上查到这款带S的EZ7410

对照了一下普通版    区别如下

1、一级减速齿轮换成了金属粉末的;
2、开关那地方触动开关卡扣,换成插槽式;
4、力矩精度提高没看到,因为是新机器,所以没有拆控制板。

--------------总之一句话,换汤不换药,电机、控制板上的印记都是中国制造。

还真不如老款的EY7410,至少电机还是made in japa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一级减速齿轮换成了金属粉末的;
2、开关那地方触动开关卡扣,换成插槽式;
4、力矩精度提高没看到, ...

老哥也买了一支?

19年新版7410一级齿轮不是早就换成金属了吗?

这款改名为“EYSDA1 ”了   像菠萝改名为凤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也买了一支?

19年新版7410一级齿轮不是早就换成金属了吗?

下午我还研究这个番名为什么不是7410了,这东西在日亚放在7410里一起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也买了一支?

19年新版7410一级齿轮不是早就换成金属了吗?

是的,买来在手中用了一段时间后,忍不住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午我还研究这个番名为什么不是7410了,这东西在日亚放在7410里一起卖的

蓝色外壳的7410很早就有,原来叫EY7410,与EZ7410不同的是一级减速齿轮是金属的。

新出来的叫EYSDA1,还有同样一款7420改版的,我一同让朋友带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色外壳的7410很早就有,原来叫EY7410,与EZ7410不同的是一级减速齿轮是金属的。

新出来的叫EYSDA1,还 ...

大佬就是大佬,家里螺丝刀一屋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色外壳的7410很早就有,原来叫EY7410,与EZ7410不同的是一级减速齿轮是金属的。

新出来的叫EYSDA1,还 ...

你以前说的日本买手半年350,还能发电池回来嘛

网友:
波箱和齿轮架是金属还是塑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