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标智电量检测仪背光不亮,如何检修?

楼主(2021-03-22):
17年X宝买的电量监测仪,当初买回来的时候感觉屏幕就不太亮,也能用,就凑合用了,前几天忽然屏幕背光就没有显示了,通电插座有电,师傅们,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坏了?如何维修?

网友:
估计就是一只LED串联一只电阻,应该比较好找。

网友:
板上印有LED灯的

网友:
黄色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稳压二极管坏了,我的也是这个故障,换掉

网友:
应该是阻容降压的电容失效了,黄色那个电容有可疑拆下测下容量就知道了

网友:
同款我也有一个,当时这玩意撸的坛友不少啊,我记得拍下的品牌和收到的不同,不知道你是不是那批买的,卖家态度东西功能是一样的,要么就用着,要么就退货。

网友: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测试一下。看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