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15a电动三轮车充电器

楼主(2021-03-22):
45v15a的电动车充电器。900w功率,怎样去掉浮充,想充锂电池,好像是3525的方案,调电压的已经找到改过了,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去浮充,还有这个怎样调节电流啊?

网友:
看样子是半桥驱动两个小变压器一个是辅助电源一个是驱动要是有图就好了

楼主:
浮充的思路是什么!有知道的说一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浮充的思路是什么!有知道的说一声

浮充时肯定改变了决定充电电压的分压电阻的两端电压或改变了分压电阻阻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浮充的思路是什么!有知道的说一声

以下图为例, 从图中看,当充电时绿色LED不亮358的7脚输出低电平, 相当于接地,图中红A点电压为几乎零; 当充满转灯后绿色LED亮358的7脚输出高电平,图中红A点电压不为零,会有电流通过VD18,R26到地,提高红B点的电压,使充电器输出电压下降。去浮充只要断开VD18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图为例, 从图中看,当充电时绿色LED不亮358的7脚输出低电平, 相当于接地,图中红A点电压为几乎零; 当 ...

怎样改电流

网友:
改图中R29充电流取样电阻或R13试试。

网友:
可以参考这张图

楼主:
我的是gs3525,你这是49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gs3525,你这是494

那你得自己把电路画出来,别人才能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