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煤气灶1.5v电池改开关电源供电是否可行?

楼主(2021-03-22):
现在停电几乎是不可能了,既然电池是易耗品,那能否直接用一些常见的开关电源改装直接接在电池的位置呢?不知道脉冲打火时电路的工作电流是多少?脉冲电路能承受多大的电压?貌似成品开关电源的最低电压是3v。本人是小白,欢迎拍砖!!!

网友:
煤气灶不清楚,反正我家的热水器我是直接接上一个手机充电器。

网友:
如果平时经常玩电子的,手里有18650或者14500之类的锂电,直接换用锂电的好。用开关电源的问题是停电了煤气灶也用不了了。

网友:
从安全角度讲还是用干电池!

网友:
好像某宝上就有这种代替的电源买,直接上。

网友A:
开关电源1.5v的改起来比较难,电压太低了,可以用变压器,然后用lm317,我是这么改的,就是静态变压器工耗有点大,

网友:
用变压器改加317就可以

网友B:
用充电宝改一个,断开充电宝USB口输出的+-极,接锂电池+-极,电池+极串个二极管接USB+极,再找条USB线+-极接煤气灶电池盒的+-极,插到充电宝上就可以用了,没电了就给充电宝充电就行了

网友:
一年用掉的电 可以买电池了,可靠性 安全性低,连画蛇添足都不如

网友:
电源并上大电容就行,不需要太大电流,其实只要在普通电池上并一个和新电池电压一样或略低一点的电源就行,这样电池可以用好几年

网友:
有燃气灶专用电池,小超市5元一个,家里能用几年,没必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1.5v的改起来比较难,电压太低了,可以用变压器,然后用lm317,我是这么改的,就是静态变压器工耗 ...

那再接个开关,用时先接通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再接个开关,用时先接通开关

2个方法,要么一直开着,浪费点电,要节约一点,装个开关,用时开,用完关,你想要用时打开,用完自动关闭,这个有点难,还得拆灶,麻烦

网友:
单节的燃气灶是热电偶的,一节电池可以用3年,这没必要折腾了吧,我的4年的还在用,天天做饭

网友:
随便找块18650直接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充电宝改一个,断开充电宝USB口输出的+-极,接锂电池+-极,电池+极串个二极管接USB+极,再找条USB线+-极 ...

我的是1.5v电池哎

网友:
空载损耗足够买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