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QC诱骗器,用按键代替拨动开关

楼主(2021-03-22):
插上后等待1.25S以上,按一下RESET就进入QC3模式,按UP、DOWN调节电压。
任意时候按RESET电压恢复5V。

3.3与0.6电压由TL431(2.5+0.7=3.2V)、1N4148提供。
3.3电压也可以使用LDO,因为需要用到20V的电压所以选择了TL431(需要注意R1,R2的功率,20V下使用2K的限流电阻功耗有接近0.13W,所以选两个1K的1/4W电阻串联)。

原理:
QC识别电压大致有3个区间:0V-0.325V、0.325V-2V、>2V。
初始阶段供电端将D+ D-短接,同时检测D+上的电压,如在0.325-2的区间并且持续1.25S以上则断开D+ D-,如果D-电压保持小于0.325V 1MS以上就进入QC模式。

这个电路在初始阶段会在D+、D-上施加 2.5*(1/3)+0.6≈1.43V的电压。
1.25S后充电器断开D+、D-,此时D+电压0.6,D-电压3.2,按下RESET按键给D-一个0V的脉冲此时充电器就进入QC3模式。
如果需要12V电压,直接按住DOWN同时按RESET就可以。(试出来的不知原理,应该是进入QC3.0模式会继承之前QC2.0握手的电压)

实测:
最低电压受限TL431的最小工作电流只能到4.2V(低于4.2充电器输出电压乱跳),如果不需要使用20V减小限流的阻值应该可以使用更低的电压。

网友A:
感觉有点复习跟以前的比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复习跟以前的比有什么好处

好处就是他没有拨动开关,全部用按键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复习跟以前的比有什么好处

使用开关用完需要把开关断开,插上再闭合。
用按键点一下就行了,省去了复位开关的操作,就这一点点区别

网友:
已超出该帮帮团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
谢谢分享,下次加M。

网友B:
这个电路可以诱骗到20V?

网友:
感觉还是自动握手 两个按键(加减电压用) 的用起来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可以诱骗到20V?

跟诱骗器无关,充电器支持classB就有20v

网友(2023-09-19):
这个简单的诱骗器可以解决大问题

网友(2024-12-30):
请问这个需要PPS 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