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动手做了个相位检测仪,制作期间还有个捣乱的,文末爆出捣乱者全身照

楼主(2021-03-22):
最近朋友家房子装修,让我帮着收拾一下,想着不能光干苦力活啊,得干点技术活,就想着给测一下电,在网上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网购来不及了,看到手头有个闲置的三项插头,就它了,自己做一个。在正面开三个孔,用来装LED指示灯,有手钻,这个简单

虽然原理知道,但是稳妥起见,在网上搜索了一个电路图

说干就干,插头内部空间还算大,右上角增加了一个漏保检测的开关,这个开关位置比较尴尬,拔插头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但是手里没有长柄的微动,不能放在插头正面,一般漏保动作电流是30mA,用5.5K的电阻,220V下能达到40ma,手头没有相近的电阻,用了两个10K的电阻并联,5K多一点,这里用1/4W的电阻功率有点小,正常220V下5K电阻承受的功率大概在10W,没关系,反正也就瞬间的事情。微动开关用AB胶固定,干了以后强度还可以。

二极管没啥说的了,1N4007,LED的限流电阻是33K,当时是自己算的,按照电流小于漏保电流,防止直接跳闸和烧LED,没有按照电路里的要求用150K,可能因为我这个电阻选小的原因,导致后面指示有不一样的地方,后面会说。

装好实验一下,嗯,这个插座正常,不过不得不吐槽一下,我家客厅和主卧均没有地线,原因是开发商盖楼的时候,餐厅、次卧、客厅、主卧,这个顺序穿的电,然后次卧到客厅根本就没穿那根地线,真坑爹。

在网上找了一个相位检测仪的图片,弄了个五孔和一段线,测一下各个情况时候指示灯显示状态。

经过测试,发现缺零线的时候三个灯全亮,估计是因为我的LED限流电阻(33K)选的小了,导致导通电流足够大,三个LED都亮了,正常是亮一个,没关系改一下图就行了。

改好以后用贴纸打印出来,粘在插头上

侧面漏保开关也贴个提示

在测试的时候,一直有个小家伙在捣乱,玩完电线,又开始对着我的电路图感兴趣

来个正面照吧,小家伙两个多月大,挺好玩的

测试的时候只是按照标签的情况进行了测试,没有做更多测试,如果哪里不对,欢迎大神批评指正。

网友A:
零线和地线接反了就检测不到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接电器漏保就会跳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和地线接反了就检测不到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接电器漏保就会跳开。 ...

我也一直在想零地接反的情况,如果零地接反,指示灯显示的是正常,按动漏保开关不会动作,这个时候就要确定是空开无漏保,还是漏保失效,还是零地接反,测是可以测出来的,就是麻烦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会玩.....

哈哈,要不咋能显示出咱是技术人才,这玩意掏出来我朋友一愣一愣的,让他守在空开旁边推电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要不咋能显示出咱是技术人才,这玩意掏出来我朋友一愣一愣的,让他守在空开旁边推电闸。 ...

哈哈,这个一定要顶,高技术就是牛

网友D:
小猫好可爱啊
看不出是什么猫,美短加百?

网友E:
不错  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
猜到了是猫。真的

网友F:
会玩,被你朋友拽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个一定要顶,高技术就是牛

这个真过奖了,在咱们坛里这不算啥技术,在我朋友那还对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猫好可爱啊
看不出是什么猫,美短加百?

别人给的,说是美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  有空也做一个

嗯,测一测家里电源情况,也还不错,当然了手里有零件做一个可以,没有零件的话,要考虑一下看看要不要买个成品,当然了折腾无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玩,被你朋友拽脸了吧

这是哪里的方言,拽脸是啥意思,可不可以翻译成普通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别人给的,说是美短

黑眼圈,灰底黑条纹,应该是美短了,很好的小猫呢
虽然我也不太懂,但是好看就行呗

网友G:
火线通往地线是不是不会跳漏保?电流还没有达到跳的值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一直在想零地接反的情况,如果零地接反,指示灯显示的是正常,按动漏保开关不会动作,这个时候就要确 ...

零火那一路LED换成功率灯珠,限流电阻换成试漏保的阻值,这样零地反一插就跳漏保,就是不电阻发热有点大,我都是用2W的电阻。

网友:
前两天验收应急在京东下了一个公牛的第二天就到了还24块钱。没想到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眼圈,灰底黑条纹,应该是美短了,很好的小猫呢
虽然我也不太懂,但是好看就行呗 ...

是只小母猫,谁知道长大啥样了,这小猫的猫爸猫妈都见过,感觉猫爸比较凶,猫妈就是高冷,给猫的人说这只猫跟猫妈小时候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火线通往地线是不是不会跳漏保?电流还没有达到跳的值么

还没达到,按照计算,电流应该在6mA左右,漏保的动作电流是3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