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34.99亿元的显示板

楼主(2021-03-22):
拆开看看能不能改钟,主板是仰邦的,按型号查询应该是插u盘的,实物确是个串口的,应该是定制了,有空连仰邦软件试试吧,有时钟功能就改钟

网友:
只要把LED控制卡换掉就行了,那种新款的,有WiFi,支持手机修改内容,比这种的方便些

网友:
楼主标题党啊。。。。

网友:
标题还能再闹心哦你一点不

网友A:
板上有空的USB接口焊个座上去应该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上有空的USB接口焊个座上去应该就可以用,

测了USB那里5V和中间数据脚都有电压,等焊个座子试试

楼主:
tb买了个板子,8块钱包邮,哪还值得折腾。直接买了

楼主(2021-06-17):
咕咕咕,没人啊

网友:
卧槽这外壳比较安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