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A单改双网卡,网卡选择及改造

楼主(2021-03-22):
蜗牛星际A单机器想补齐缺件改双网卡,网卡芯片WGI211AT网上很好买,晶振找个废旧路由器拆一个25MH的就行,唯独网口很难选,根据A单的主板10芯针脚的定义查找网上的资料,发现48F系列网口的48F-01GYD2NL基本符合要求,只有绿色LED的针脚是反的(11;12),只需简单改造就可以使用,改造方法是抠开接口的屏蔽罩拿出网口芯,把绿色LED灯取出来,慢慢的小心点把针脚先捏直再朝反方向弯90度(注意别弯断了)然后再装回座子里,扣好屏蔽罩即可,13;14脚的主板定义是正反都可以所有不用管,经过这样改造后的网口两个灯都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之前在哪看到说I211有BUG???

网友A:
好像是改完了一个千兆一个百兆吧

网友:
那个网口直接换上去就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换的那个led是单管双色的,,管脚排列没问题,,反接也可以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的那个led是单管双色的,,管脚排列没问题,,反接也可以亮的

反接不会亮的,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改完了一个千兆一个百兆吧

我的是A单带pcie口的机箱,w-nvr3的主板,改好测试直接千兆,BIOS里面高级权限。

网友C:
楼主加了吗,有没有成品??

网友:
不是还需要刷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加了吗,有没有成品??

加完了,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居然扣45 点它干嘛,大意了

网友:
为啥不直接短接或者加个电阻?  我的短接了  目前很稳定 2个千兆

网友:
我一般都是这种情况,眼睛:我会了,手:不,你不会··············

网友:
也算是比较容易

网友:
48F-03GYD2NL

网友:
LA1S109-43LF这个也可以的。

网友(2021-09-20):
引用 楼主:
反接不会亮的,试过了

改过不亮是因为附近LED的驱动电阻没有接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的那个led是单管双色的,,管脚排列没问题,,反接也可以亮的

我有一个蜗牛b款主板单网的,想改双网,不知道应该用哪种rj45口,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
看来看去,还是这个帖子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