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音响接主副插板后,开启电源开关无反应

楼主(2021-03-22):
      淘宝上买了个主副插板(主副插板是主插孔开机,副插孔也自动通电,主插孔关机,副插孔自动断电),主2000W,副100W功率,主插孔接电视电源插头,副插孔接音响电源插头,接好后,刚开始测试,电视开机,音响电源接通,电视关机,音响电源关机,过会儿电视关机后,音响电源插头也断电了,但是每过10秒有电流声(音响上还有一个电源开关呈开启状态),“嘭”,关掉音响电源后,电流声消失。晚上看电视,音响电源开关没反应了,是哪保险丝坏了?
      换了音响的电源线,也换到其他地方试一下,应该是音响坏了?主副插板测试了下,是正常的,主插孔通电,红色电源指示灯亮,副插孔通电,对应的绿色指示灯也亮。

网友:
换插板
说实在,我真没看懂

网友:
副插排没电,拆开检查啊

网友:
洋玩艺,一个插板搞定,何必多此一举?

网友:
副插上该不会是用了可控硅引出来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