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几年前买的太阳能电池板,连小米灯都带不动,

楼主(2021-03-22):
几年前买的太阳能电池板,标压9V2W多晶diy5V稳压充6V7.4V12V,太阳好时测的是10V,空载时没任何问题,连降压板测也没问题,但是插上小米灯后,不论连不连降压板,电压只有2.x 伏,小米灯微亮,没试过给电池充电,

没玩过太阳能电池板,所以不清楚这东西到底怎么玩,

网友:
强光下测试短路电流,就知道大概情况了。
这么小的板子,功率稍微大点就带不动很正常

网友:
:lol:2W的板子,你还想干嘛?

网友:
才2W,你的灯是多大的?估计功率不足带不动吧。

网友:
在太阳能电池的V-I特性曲线上,取一个工作点,这个点与V、I轴围成的长方形面积就是当前功率,如图,有一个最大功率点Pmax,此时功率最大。
楼主的负载,电流太大了,把工作点拖到中文所示的位置,电压自然就掉到了很小的位置,所以围成的长方形面积(功率)比起Pmax小了不止一点
要想工作在Pmax点,要限制工作电流,有一个概念叫MPTT,最大功率点跟踪”(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楼主不妨了解一下

网友:
测一下空载电流,如果很小就是板坏(内阻大),否则就是控制板

网友:
这个是需要太阳直射的情况下才能有较大电流输出的,看你测试环境似乎是室内,只有散射光,几乎是没电流的,拿到室外直对太阳试试看

网友:
应该测测短路电流,标称2w,电流222ma,有200ma就正常的

网友:
测试一下短路电流,短路电流太小肯定不行
不妨把中间连线割断,改半半并联,电压降一半,加大电流

网友:
这些光伏板子虚标、瑕疵的多,哪怕足功率也要在特定摆放和日照条件才能达到2w这个输出功率,直接带载很差的1w以上就有可能带不动了,对比你小米灯工作最小工作功率再说吧。

网友:
输出功率确实小了一点

网友:
用手电照下,背后的膜就能看到连着的镀锡铜带,然后两个肯定是串联的,所以改成并联,点亮1W灯珠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2w板子比共享单车还弱,10v峰值就200ma。负载太高了吧,可以花两块钱买个稳压模块给充电宝充电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