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恳请各位指点一下SM3268ab跳线的位置

楼主(2021-03-22):
前两天把软路由换了块大硬盘,小的拆下来贴在3268ab这块板子上了,以前贴过几片inter的颗粒,不要跳线,直接开卡,这颗闪迪的要跳线,试了几次,总不成功,恳请各位指点一下sb8,sb10的焊点位置,十分感谢,为了节省您重新上传图片的时间,请回复颜色+跳线,(比如;紫色sb8,黄色sb10)

网友A:
应该一个是VCC跳线 你万用表量一下 3.3 还是1.8 还有最多一个土狗跳线,这个单贴板子应该没有ce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一个是VCC跳线 你万用表量一下 3.3 还是1.8 还有最多一个土狗跳线,这个单贴板子应该没有ce跳线 ...

颗粒能读出来,就是开不了,7000多秒后失败

楼主:
经过一晚折腾,才发现不是移动板子上的0欧电阻,直接简单粗暴飞线解决,万用表量了0欧电阻没坏啊,的确为0,真是百思不得解

网友:
红SB8
黄SB10

网友(2023-04-03):
如图所示,参照芯片帖对应跳线,都是0欧姆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