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芭菲电蚊拍,改Type-C接口+更换新电池,完美复活

楼主(2021-03-22):
放了有几年的芭菲BF-205电蚊拍,收拾东西翻出来发现已经不通电了,索性直接拆了看看

侧边的按钮,按住圆形的按钮激活电蚊拍,同时亮红灯。圆角矩形的滑动开关,三挡:关闭/开机/手电模式

远古的microUSB充电口

没见过的杂牌子,估计是贴牌产品。(这个芭菲bafei和做洗衣液的那个芭菲pafei不是同一个)
1200mAh的锂电池,充电时间6~8小时??算了一下,平均充电功率0.55~0.74W……

揭开不干胶标签,看到里面藏了一个螺丝

卸掉所有螺丝,外壳分离。
三段式结构,锂电池+充电小板+主板

非常菜的18650锂电,这么大一块仅1200mAh。厂家标识是HL,应该是河南新乡市恒力电源有限公司
测了下已经饿死了(没电压)

卸掉唯一的一颗固定螺丝就可以轻松取出三块板子

充电小板特写,3P 2.54mm母座用于输出到电池给电池充电
板子上标了两个日期,2016应该是设计日期,2018是制造日期

充电小板背面

拿洗板水擦了一下,能看清楚型号了,这块板子上唯一的一片IC。
丝印57bB,搜了一下,原来是TP4057充电IC,额定电流500mA。
这样算来充电功率也有2.5W,不知道为什么标称充电6~8小时,哪怕算上涓流充电过程,这个时间也是过于离谱了。

升压主板特写

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见一颗锂电池保护IC。要是出意外了,1200mAh的钢壳18650锂电池威力估计也不小吧……

接下来开始改造。
首先找来一个新的18650。19年出厂的,还算比较新吧,带保护板。

改锂电池接口,剥线,加一点点锡焊接固定

用镊子压一下就能取下原电池的端子头,再装上新的

由于新电池带保护板,体积略大一些,上老虎钳夹掉这几片塑料才能容纳新电池。

完美,没缝。

然后就是充电板子的改造。

插了一个Type-C头进去试了一下,原装的开孔能完美容纳TypeC公头的体积,这样就不需要扩孔了。

找来一个TP4056带Type-C母口的模块,刚好能容纳

焊上充电模块输出线。用的是一个2.54mm 2P对空接头(母)
另外,这块板子上自带了保护芯片,不过电池上已经带了,就不必使用这里的芯片了。
如果电池不带,要用板子上的保护芯片,接线会稍微麻烦一点。

原本板子上是一个3P 2.54mm的公头(只用了左右2P),换成2P的公头,不然和我的对空插头对不上。

插好线测试充电

测试完毕,正常使用,接下来把充电板固定一下。
我这里选择了固定在上层板,一是因为凹口在这层板子上,二是这样能让板子上的LED通过原本的口透出去。

同时滴两坨热熔胶在板子上的LED处,以及原本的LED开孔处,起到导光的作用。

看看导光效果。
没有原本LED那么亮,但至少能看的清红和蓝。滴的一坨热熔胶看起来跟LED还挺像

拧上螺丝组装回去,测试充电
接口处特写

功率达到了5W,总算是跟上主流水平了。2200mAh大概两个小时就充满了

网友:
饿死,安全阀已经打开把安全阀顶回去接着用

网友A:
上星期也改了两个电蚊拍加锂电加充电保护版,还改了一下升压电容,电力挺强的

网友:
买现成直接换电池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星期也改了两个电蚊拍加锂电加充电保护版,还改了一下升压电容,电力挺强的 ...

只换CBB电容还是瓷片电容一起换?我有电蚊拍感觉打不死蚊子了

网友B:
带保护板的电池接的充电保护一体板的B+-,错了吧?应该接out+-就绕过一体板的电池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保护板的电池接的充电保护一体板的B+-,错了吧?应该接out+-就绕过一体板的电池保护功能 ...

接在有保护板的上面也没事吧

网友:
留名,改天模仿DIY

谢谢

网友:
这种小米充电口充电最好了。这种充电小板还是应用挺多了

网友:
生话就是为了折腾。

网友:
这玩意也要改,哈,还是type-c接口,哈哈,算你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保护板的电池接的充电保护一体板的B+-,错了吧?应该接out+-就绕过一体板的电池保护功能 ...

B+-是给电池充电的,B+经过保护芯片到OUT+,原本的充电小板就是单纯的充电小板,只要充电功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