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飞利浦扣板灯,做工好没用,就喜欢坏(PHILIPS 3705731C4)

楼主(2021-03-22):
验明正身,确定是正品飞利浦没错,这已经是半年的第三个坏了,情况就是灯偶尔亮,亮的时候两个角是黑的,这个情况比较少见,要么不亮,坏完的那种,还有坏一部分的?好奇拿回家拆开看看什么情况。

做工确实不错,细节也好,拿在手上很有分量感。

侧发光的,三层导光板,还有一个泡沫棉压着。

找到故障点了,灯珠两头有两颗二极管,一个烧没了,一个掉出来了……
至于什么原因,怎么连元件都能热掉下来?

大力把灯条后面的固定卡槽拆出来,双面胶粘在铝框,判断应该是这个PVC卡槽影响了灯芯的导热,直接把二极管熔下来了,这绝对是设计失误,这个型号可以列入黑名单了。
这个型号的灯一共买过6个,现在已经坏3个了,都是不到半年时间,好歹杂牌灯也能顶个两三年的,这半年都给我下岗了,一百多的灯还不如论坛撸的十几块钱的寿命长,不服气啊。

驱动做工还算可以,还是有大厂风范的。不过有球用,这玩意外壳的成本远高于灯芯,灯芯坏了外壳可以丢垃圾桶了……
不懂能不能找到类似的灯芯替换上去?
顺便问下,有M币么

网友:
比山寨看上去稍微顺眼些,大厂风范真的没看出来,欧普的说不定都比它好些

网友:
这玩意最贵的不是外壳,是品牌溢价

网友A:
增大R4 R5阻值,脸小恒流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R4 R5阻值,脸小恒流电试试

后面的灯珠不亮了 装上去有暗区了

网友B:
拆少一只2R20就好了

网友:
回复:拆少一只2R2就好了,竟然要审核

网友:
会不会没用高温焊锡的原因?

网友:
但灯珠都完好,没有一点发黑!只是小细节没有做好,害了整个灯。

网友:
基本是国内贴牌的做工吧,没把牌子当牌子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少一只2R20就好了

这样就是减小驱动电流对吧

网友C:
不管哪个品牌。
LED灯寿命不如传统的那种,用镇流器+启辉器起动的日光灯。
刚在淘宝买启辉器,只有淘宝有货了。实体店老早不卖这玩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哪个品牌。
LED灯寿命不如传统的那种,用镇流器+启辉器起动的日光灯。
刚在淘宝买启辉器,只有淘宝有货 ...

LED灯寿命不如传统启辉器灯?认真的吗?最早买的那种7元的3W球泡杂牌的,买了将近十个,外壳全是铝片的,装客厅灯上用了四五年一个都没坏,只是嫌它们丑所以换下来当备件了。

网友(2021-11-18):
开玩笑的吧,我家装修的时候买了一大堆9.9包邮的平板灯,用了6年了没一个坏的。
你这个得把塑料框换成铝型材的,就算不烧led亮度也会降低很多的,明显就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喜欢折腾的人最怕LED灯不坏. 坏了才有事情做

网友:
最少也是保一年的吧,三年的都是基本,你这才半年就拆掉不保修?

网友:
这个牌子现在基本都是贴牌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