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你未必认识的东西:

楼主(2021-03-22):
上图:

电路板全貌:

5跟白色线接的SIM卡的几个触点,PCB

接口:

单片机、网络芯片、 232接口用于设置网络参数

网友A:
看到MAX232。。。。这是个网口转RS232串口模块

网友B:
莫非也是路由器,流量转WiFi的那种?

网友:
感觉芯片上的字都好大

网友:
看上去像是个猫

网友C:
难道是SIM卡读写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SIM卡读写器?

靠近SIM卡就沾了点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MAX232。。。。这是个网口转RS232串口模块

不是,232只是用于设置IP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非也是路由器,流量转WiFi的那种?

不是! 这个网口10M的

网友:
有点像早期的电话线猫。不然就是企业短信群发。

网友D:
早些年用的网络共享卡

网友:
看到了螃蟹的标志

网友:
串口网关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些年用的网络共享卡

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什么情况下用的呢?

网友:
VC网络共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