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到DIY区有坛友咨询维修插座的帖子,以前自己做了一个,拿来拆开,混点M

楼主(2021-03-22):
如题,本次做了下清洁,顺便拆开混点M币,让大家见笑了
看看正面全脸,外壳是用地板做的,四周用角码固定,当时外壳没有做倒角,所以丑了点,这个图上内容有点多,我直接标注在图上了。

正前方的侧面做了3个USB接口,接了个开关电源,给手机啥的充电用,也带个开关,这个就是单断开关了,低压,还是在内部,没啥危险

旁边的侧面是个品字插座,总电源输入

打开看看内脏,之前弄过一遍,用的都是6平方多股铜的软线,看着太凌乱,正好手里有点硬线,改完了看着顺眼多了,零火线用的是4平方的电线,地线用的是2.5平方的,地线没有更粗的线,没办法,就这样吧,总电源输入线也才1平方的。

可调电源特写,本来是有个壳子的,我给拆了,只剩下前面板

这个管子原来是固定在可调电源铁质外壳上的,需要散热,弄了片散热片,这个散热片是在杂牌电磁炉上拆下来的,好尴尬,管子没拍清,算了主角不是它。

看看空开,用免钉胶将角码沾到空开两侧,固定的稳稳地,就是换线取下来就可以更换。

最后看一眼给USB供电的5V10A电源,线可能是用细了,空载5.0几没问题,负载到2A电压就降到4.8几了,线损有点大,等有时间把线换成汽车线束里的电线,能好很多。

好了就这些东西,骗点M币好了

网友A:
看着块头蛮大,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块头蛮大,挺实用的。

个头算是不小了,上面的86开关对比能看出来

网友B:
功能不少,内部走线还是工整

网友C:
懒 一个灯泡不行就串一个电吹风

网友D:
厉害了,功能齐全,需要的人可以复制一套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不少,内部走线还是工整

没办法,处女座强迫症,零火线颜色必须对应,走线不能乱糟糟,要不然之前的六平方多股铜线比这个线质量好,只是因为太乱了,就换成硬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懒 一个灯泡不行就串一个电吹风

大功率的电器电流太大了,起不到保护作用,40W的灯泡电流才182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功能齐全,需要的人可以复制一套了,哈哈。

我也是复制别人的,只不过多加了点东西

网友E:
功能越多越鸡肋,简单小巧不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能越多越鸡肋,简单小巧不占地方。

说得对,关键有地方放,就没太在意体积

网友F:
有工作台的话 没啥问题
要是出去用的话  太大了

网友G:
建议把开关换成面板开关或者急停开关。工作台的开关不仅仅是要考虑到通断,也要考虑到紧急情况下最快速的断电。小的翘板开关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迅速准确的切断电源。而面积大的面板开关或者急停开关,直接拍上去就行

网友H:
灯泡上最好加个保护罩

网友I:
我准备搞个极简的了。。。就等上机床开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工作台的话 没啥问题
要是出去用的话  太大了

没考虑拿出去用,就是放在工作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把开关换成面板开关或者急停开关。工作台的开关不仅仅是要考虑到通断,也要考虑到紧急情况下最快速的断 ...

好建议,我不打算往这上面加了,紧急情况有空开,真的是因为动作慢了烧啥东西,那就是他的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灯泡上最好加个保护罩

确实,不然易碎,等有灯罩再说,现在先裸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准备搞个极简的了。。。就等上机床开孔了

期待你的作品,不管精简还是复杂,自己用着顺手,满足使用需求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你的作品,不管精简还是复杂,自己用着顺手,满足使用需求就行

谢谢,已经做好了,就是最简单的串联结构,本来想做个功能多点的,后期在塞点东西进去,经过坛友的提醒,发现功能越多越容易失误,最后还是做了个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