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炸机了,80R1K2P请教此元件用途和常用可替代产品?

楼主(2021-03-22):
充电器炸机了,电容和它都炸了,请教这是压敏电阻么?可以用什么常用(深水宝能买)代替
场管用什么代替,K3565可以么?
谢谢

网友A:
800V 4.5A N沟道   K3565 900V 5A  应该可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V 4.5A N沟道   K3565 900V 5A  应该可以代换

谢谢指导,绿色那个什么原件指导一下,用什么可以代替

网友:
就是压敏电阻,一般并联在220输入端,过压保护和抑制浪涌电流的。坏了,看情况临时使用的话可拆掉不管好像是无太大问题。

网友:
压敏电阻 识别 学了

网友:
第一次见规格这么小的压敏电阻,这个是JVR的压敏电阻,型号8S150L,按道理就是直径8MM 耐压15V,类似国产8D150K
这压敏杂怎么小 好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绿色那个什么原件指导一下,用什么可以代替

這個綠色元件是開聯在AC 220V輸入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