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Skyworth创维天赐液晶电视遥控器YK-6000J

楼主(2021-03-22):
家里老人用的创维天赐液晶电视遥控器,型号:YK-6000J。用久了,电池漏液,造成部分按键没反应,拆开看了看,没有看出什么明显问题,擦拭了一下,重新装好后,没反应了,估计拆的时候掉地上造成的。问了一下售后,原装的要60多元,从网上买了个兼容的,不到10元,先用着吧!顺便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创维天赐液晶电视遥控器,型号:YK-6000J。

采用一个十字螺丝和卡扣固定。

全家福

网友:
原厂的遥控器都不便宜,电视空调机顶盒都是,买个兼容的一样用,无所谓。

网友:
原价就是贵

网友A:
两颗红外管的~

网友B:
万能遥控器不比原装差多少,性价比一流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颗红外管的~

用了两颗红外管,电池盖带防掉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遥控器不比原装差多少,性价比一流更好用

兼容的用上了,效果还可以。平时一般用不到,大多使用机顶盒的遥控器。

网友:
创维好多机型用的都是同一个模具,这款我就见过好几个版本了而且还通用

网友:
谢谢分享。。。。山寨的10元还有利润,原厂的赚翻天了。。。

网友C:
锅仔片按建比这个好用。

网友D:
两个红外发射的是什么原理?
是同时发射吗?

网友E:
我想起了我买了一堆2块钱一个的, 创维的万能遥控头!  有学习型的,也有非学习型的, 都是2块, 有帖为证:

有帖为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起了我买了一堆2块钱一个的, 创维的万能遥控头!  有学习型的,也有非学习型的, 都是2块, 有帖为证 ...

这种万能遥控头价格很合适,不太适合老年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红外发射的是什么原理?
是同时发射吗?

两个红外二极管并列连接。

网友:
我家那个比这个还长半截

网友:
老妈家的索尼遥控器坏了,网上买了个9.9包邮的,把电路板换进去用。9.9包邮的外壳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锅仔片按建比这个好用。

帮忙看下我的帖子。电动车控制器接线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锅仔片按建比这个好用。

大神  帮忙看下我的帖子,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
看来漏液很严重呀,基板都浸透了

网友:
拆的很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