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回不去了!我的手电钻齿轮箱

楼主(2021-03-22):
贴纸两面都有螺丝找到了
拆出来了。
里面要换什么油?
要怎么装回去?
头痛了。
电机是什么型号?备件名是什么?

楼主:
有三个滚珠是叠在下面三个滚珠的?
这么装可以了?

网友:
只要拆的时候不少件、大同小异、多试几次就成功了。

网友:
哈哈,这一堆齿轮可怎么装回去哟

网友:
里面的油俗称黄油

网友A:
星型减速,你找个动画看看就明白了,再去组装。
https://www.sohu.com/a/330410429_100255558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335556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星型减速,你找个动画看看就明白了,再去组装。
https://www.sohu.com/a/330410429_100255558

看得想把我的手电钻拆了,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星型减速,你找个动画看看就明白了,再去组装。
https://www.sohu.com/a/330410429_100255558

齿轮对好了,就是那三个小圆,是放在

网友B:
钢珠是叠放的。一个洞两粒珠

网友:
有别人的拆解视频,搜一下就有,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珠是叠放的。一个洞两粒珠

好的,谢谢

网友C:
用0号或者1号润滑脂,普通的2号锂基脂太稠了,转速起不来,耗电大,反而把机器预热了还好点,塑料润滑脂2号都不行,太稠了,小电批太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0号或者1号润滑脂,普通的2号锂基脂太稠了,转速起不来,耗电大,反而把机器预热了还好点,塑料润滑脂2号 ...

好的,谢谢

网友:
拆的时候留心一下,我搞过一次博世手电钻,后来拆的时候拍照

网友:
lz拆东西的时候得做标记,记录顺序

网友:
拆时用手机多拍几张,看着组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三个滚珠是叠在下面三个滚珠的?
这么装可以了?

一看就知道是小白,拆卸时不知道做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知道是小白,拆卸时不知道做标记

一倒一㘰,都抖出来了

网友:
上齿圈》再上小齿轮》上齿圈》再上小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