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funbox中兴手柄在电脑上模拟成360手柄使用

楼主(2021-03-22):
一年多前在论坛买了50元5个的funbox蓝牙手柄,到手清理换电池,整好了两个玩,其余的备用了。
当时测试在手机上可以用游戏键盘映射玩模拟器,电脑上就不能正常使用,模拟器可以自定义按键玩,一些大型游戏就不支持了,主要原因是中兴的按键和正常手柄不一样,右摇杆和lt rt交换了,论坛有贴是硬改,废掉lt rt 后右摇杆正常用,我觉得麻烦也就没有改。
今年买了个游戏本,手头一个北通阿修罗2 有点按键黏连,就又动了折腾的心思,经过两天的搜索安装各种软件,终于折腾出方法,可以正常使用,电脑识别为360手柄,具体方法如下:
1 手柄在电脑上蓝牙配对,识别为手柄设备。
2 下载安装ViGEm和XOutput,在XOutput里配置手柄映射,最后点击启动后会发现一个新硬件,就是映射的新手柄,就可以正常玩游戏了。
附软件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hHdZffELEFUOYZXbsHs5Q 提取码:2188

网友:
我也是买了几个这手柄。。。修复了2个。。三个吃灰。。

网友A:
少折腾,买个XBOX ONES手柄一步到位,啥玩意该不该映射,搞这么麻烦,很多模拟器直接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折腾,买个XBOX ONES手柄一步到位,啥玩意该不该映射,搞这么麻烦,很多模拟器直接支持了 ...

价格是个问题

网友B:
电脑蓝牙能一对多连接这个手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蓝牙能一对多连接这个手柄吗

应该是可以的,蓝牙可以一对多链接的

网友C:
https://github.com/x360ce/x360ce
这个开源软件好像也可以,原来试过,就是全英文的看着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蓝牙能一对多连接这个手柄吗

已测试 可以同时连接2个,只要在软件里分别设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github.com/x360ce/x360ce
这个开源软件好像也可以,原来试过,就是全英文的看着费劲。 ...

这个不行,因为中兴手柄的右摇杆默认是按着左下的,设置按键时无法设置。

网友:
机顶盒上  怎么软改啊啊啊啊啊

网友:
谢谢dalao 闲置许久的手柄又能派上用场了

网友:
XOutput无法启动,360ce设置好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应用到其他游戏里。

网友D(2021-06-26):
蓝牙适配器有,就是要怎么和蓝牙适配器链接?直接插电脑上,电脑没有识别出来,求教程

网友:
也有这个盒子和手柄,不过我还有两个PS4pro的手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测试 可以同时连接2个,只要在软件里分别设置即可。

老哥怎么设置的,我win10蓝牙不能同时连两个,名字一样,第二个连不上

网友:
表扬一下 好好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蓝牙适配器有,就是要怎么和蓝牙适配器链接?直接插电脑上,电脑没有识别出来,求教程 ...

如果插上之后任务栏左下角没出现蓝牙标志,可能要装驱动。

网友(2021-08-20):
百度盘失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插上之后任务栏左下角没出现蓝牙标志,可能要装驱动。

没弹出来,也不知道打啥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弹出来,也不知道打啥驱动

你先看看任务栏右边有没有蓝牙图标,包括隐藏的图标。
没有的话,用aida64之类的硬件检测程序查看蓝牙设备的品牌、型号,然后去搜索相应的驱动。
可以先装一个高通的试试,因为4.0时代绝大多数芯片都是他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