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胆机 差一步就完美

楼主(2021-03-22):
小弟已经完成了胆机的有线设计,经过测试 无杂音,堪称完美。
于是想挑战蓝牙模块,遂在淘宝上找到了这个25元的模块,该模块可能因为做工粗糙的缘故,在播放时有杂音!现在向各位大佬咨询,有无成熟的蓝牙方案

网友:
这种模块肯定不行了 就是听个响,可以买那种单纯蓝牙的,淘宝上我买过一种30多块钱的 黑色电路板的  一搜就有了 蓝牙功放板

网友:
好好的胆机,配了个这么差的播放器,

网友:
很有逼格的功放配一个听响的播放读卡

网友:
配质量好点的单纯蓝牙板子,不要功放,带信号输出插孔即可。

网友:
蓝牙模块电源和功放部分电源是不是共地了?你买一个5V转5V的隔离电源模块给蓝牙模块供电,杂音基本就没有了。 这种蓝牙模块电源不隔离就是不行

网友:
买纯蓝牙的,不要带功放的,必须接功放才能出声音的。我的就那么接的没听出杂音(木耳朵)。

网友:
对蓝牙模块有要求的话,还是选择“大夏龙雀”的方案,挺好用的。

网友(2021-08-03):
用大法手机直接耳机输出不香吗?

网友:
胆功放最重要的是输出变压器!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我是来看胆机的,对蓝牙没兴趣

网友:
再用树莓派或者闲置电脑弄个数播系统

网友:
6N2?和6P6P,音色如何,两个6Z4并联啊,弄块好点的一体化版,天线别忘记

网友:
胆机的逼格一下变山寨

网友(2022-01-18):
6N2推6P6P,最近我也想装这个套件。

你装好后感觉音质怎么样??

这个蓝牙模块,不是有独立供电模块的吗??带FM收音功能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