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求助 插电脑上显示两个盘 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1-03-22):
有一个U盘,不晓得是啥品牌,插电脑上显示两个盘,删不掉也格式化不了,提示有写保护,复制文件相当的慢,求大神看看有啥办法,如果不难的话就试着搞一下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机械的防写装置

网友B:
PE下分区工具看看

网友:
以前有种usb wifi,第一次插电脑是U盘。里面有wifi驱动可以安装。

网友:
量产过的吧?

网友:
直接量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机械的防写装置

没有的,复制文件显示需要几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下分区工具看看

嗯我试试看

网友:
我也有一个U盘是这样的。

网友C:
这个盘是量产过的,可以考虑重新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盘是量产过的,可以考虑重新量产

能详细说说么,要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