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的众仪zt-x终于返厂维修回来了

楼主(2021-03-22):
我的ztx19年5月买的,买来没用几次就一直放着在老家,当时忘了把电池拆出来,就回南宁的公司上班了等过年回家用万用表的时候才发现电池怀孕漏羊水了,马上抢救用了洗板水洗了好久档位还是错乱的,只能返厂维修了在微信联系上了众仪的客服还打电话去它们公司问地址,经过一个星期终于回来了,众仪直接不修了给我换了个新的,好高兴啊我拆开看了,应该还是个工程样机(因为我之前的机子显示芯片型号是磨掉的)这是拆机图片

网友A:
这下好了,芯片型号算是白打磨了,全漏了 哈哈

网友B:
你试试那个益圆电池,号称不漏液,漏了找电池厂家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下好了,芯片型号算是白打磨了,全漏了 哈哈

你是不会修,我关注有你b站的号,经常看你的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那个益圆电池,号称不漏液,漏了找电池厂家赔!

用南孚电池也不漏液,我是忘了拿送的电池出来。

网友:
南孚的东西都是有概率漏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会修,我关注有你b站的号,经常看你的评测

感谢你发图,根据显示驱动芯片型号,我把X的对比度提高了一下。

网友:
根据楼主的拆机图,查了LCD驱动芯片,VLCD和VDD之间有个10K电阻,短接后提高LCD电压,这样正显效果有所提高

网友:
1621是屏幕驱动,主控是牛屎那坨。

网友C:
  还是买正规渠道的、坏了厂家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买正规渠道的、坏了厂家保修。

问了客服众仪的表承诺三年保修,过了三年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南孚电池也不漏液,我是忘了拿送的电池出来。

南孚电池漏得更厉害,几块表都是南孚电池搞坏,从此不再用南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买正规渠道的、坏了厂家保修。

只要是它厂的什么渠道都给修。

网友:
哈哈,芯片终于现形了

网友(2022-04-12):
为啥我的ZT-X是硬芯

网友:
用铁锂电池不香?容量大,不漏液

网友:
14500磷酸铁电池容量也就500-800mah,没有5号碱性电池容量大,但是漏液没有听说过,鄙人买的10年电池也没有漏。

网友D:
用两节14500铁锂,并联或串联,加级LDO降压到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两节14500铁锂,并联或串联,加级LDO降压到3v

磷酸铁锂电充满电,放置几个小时后的稳定电压一般在3.2V。

网友:
降压到3v是为了恒定背光,背光亮度不受电压高低影响,电池并联串联都可以,一节14500容量不是太大,反显耗电比正显高的多,用两节1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