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雨雾喷雾器充电器,估计是仿的雨露吧

楼主(2021-03-22):
喷雾器品牌=雨雾,估计是仿得雨露吧

上图

能充坏吧

网友A:
充电器是通用的

楼主(2021-05-07):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是通用的

通用个鸡儿

网友B(2023-04-28):
我昨天刚修一个这种充电器!故障现象是绿灯长亮,输出6v,拆开发现输出滤波电容崩!光耦边上一个电阻焦!8550崩!换好后输出14.5吧,充电红灯亮,充旧电瓶一夜不转绿灯!充新电瓶正在试验是否转灯!

网友:
对电瓶可能有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刚修一个这种充电器!故障现象是绿灯长亮,输出6v,拆开发现输出滤波电容崩!光耦边上一个电阻焦!85 ...

夏季和冬季所需电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