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各位高手遇到过开完卡之后不能装系统但是不影响存储的情况的固态硬盘吗

楼主(2021-03-22):
今天遇到个这样硬盘能格式化不能装系统

网友:
是不是BUG10系统/2256K+海力士TLC就遇到过/装完BUG10报错丢文件/装WIN7就正常

网友:
坏块严重,跑一下rdt

网友:
什么叫不能装系统,装到哪一步也没说,可以GHOST不?或在安装的时候蓝屏?或没设置启动?

网友:
没设置活动分区吧

网友:
试过一个垃圾优盘,能复制和拷贝数据,但是无法作成引导盘。

网友:
装系统时候的提示是什么?

网友:
我遇到过,Win7官方盘拒绝安装到C盘,什么什么格式错误,忘了。原因是用DG分区格式化的,到PE里面,重新用Win8分区格式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