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700平方面积用单车那个太阳能板做太阳能靠谱吗?

楼主(2021-03-22):
1元一块6w,1平方20多块,理论200瓦,实际折扣算100瓦。700平方房顶能做70千瓦? 再折扣一下35千瓦也很可管哦。
投资才几万块。绝对不到10万。几个月就回本????
怎么感觉那么不靠谱

网友:
太阳能成本起码10年

网友:
天真,用那玩意

网友:
你都知道不靠谱了,还问啥???

网友:
刚前两天咸鱼搞了个17.8包邮10片的,还没到货

网友:
几年都不一定能回本

网友:
不靠谱,太阳能电池需要串联的,否则电压上不去,一串联,内阻大的就成了负载,所以太阳能也需要配对的,需要性能一致的才行,你说的那些不可能给你新的,大多是拆机的旧货,内阻一定五花八门,所以大面积的话还是买一个批次的新货好点。
另外,还需要mppt的控制器、电池组,这些投入都不小,最重要的是太阳能电池板也存在衰减,不是大厂的东西,很难说得清质量,大厂的又便宜不了,所以挣这个钱还不如投资理财产品来得稳定。

网友:
这个500W一块,性价比远超小块

网友:
你的电怎么买出去,不给你并网有什么用

网友A:
700平就是1亩地,不如种上菜,省下来的菜钱都比太阳能电钱多,还有那个在城市里楼顶弄太阳能热水器的,算下来维护维修费用,一点不如电热水器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0平就是1亩地,不如种上菜,省下来的菜钱都比太阳能电钱多,还有那个在城市里楼顶弄太阳能热水器的,算下 ...

都是被洗脑。。

网友:
可以的,1元1块那种货很多都是垃圾板。匹配好电流、串并联都比较耗费时间,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
达不到6W 即使全新的 每天也就一两个小时能达到峰值

网友:
这种板子一致性不好,最好定制一批小功率mppt模块,每个板子接一个模块,然后并联,解决一致性问题现在已经有这种mppt逆变器了,每个板子一个逆变器
百度百科上找了点资料:

网友:
肯定不靠谱,不说一致性问题,光是每块板串并联焊接,就够戗的。

网友:
我最近买了19块9包邮20张230x130的和22块包邮12张270x145的,实际测试看,功率达不到6W一张,只有3W上下。所以别想便宜的了,一分钱一分货,卖货的人又不是傻子

网友:
拆单车板,五花八门,有好有坏,我买了两家的,24片,其中4片没电流,一片最大电流700ma,其它都200-300ma,也有几片400ma的,其实都不咋地,就只是价格便宜而矣。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  成本一算 不如买成品

网友:
我买了两次,12片一组的,每次都有一片废的,,,然后动手组了俩组板,都是3并3串,串二极管给12V电瓶充电,,效果不错好太阳的话充电电流上到4A以上,,,总结下来,测试检测板,做支架,打孔固定,接线,太累人了,,不过价格来说的话,对比大板,这个是非常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平就是1亩地,不如种上菜,省下来的菜钱都比太阳能电钱多,还有那个在城市里楼顶弄太阳能热水器的,算下 ...

房顶,种个毛线,而且自己用电量很大。